拆250瓦扩音机输出变压器估计电感值

楼主(2020-07-19):
星期六休息把把250瓦机拆了,对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测空载电流,电源变压器一个铁芯尺寸55X55,初级电阻1欧,接通220V电流180ma,另一个铁芯尺寸55X50,叠厚少了5mm,测电流达到320ma,两个变压器差这么多。输出变压器规格CD25X50X100,初级电阻104欧,通220V只有1ma,计算电感量700H,有这么大吗?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不能用电感来检查。250瓦扩音机变压器功率大,空载180毫安是正常的。320毫安变压器有问题,是不是有短路情况。输出变压器电感没有那么大,也就几十亨利,估计是测量或者电表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好几天了,因为有些因素楼主没有说明,不好作答。一般250W扩音机用805推挽,设最低频率80Hz,负载阻抗P-P8000欧姆,按失真系数2dB设计,其初级电感只需要21H。(详细计算方法参考1978年11期《无线电》杂志:“电子管扩音机低频元件简易设计”),楼主的电感值是根据交流阻抗折算的,而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是次级阻抗的反射值。

网友:
    上海飞跃R250W扩音机(2X805功放)用上无27厂CB275-33型音频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6700欧,有中心头,次级2X120V 频响150-10KHz。你的电感量计算有误,注意单位换算也就是小数点位置。
     805机电源变压器一台有两只的,也有三只的,两只的是一只高压电源变压器经866或872汞气管整流后只给805的,带高压指示灯绕组,另一只是低压变压器变压器用5U4G整流供其余电路(收音;前级;推动等)以及所有灯丝供电含指示灯,三只电源变压器的多提出一组汞气管灯丝单独供电。因此其空载电流是不同的。

楼主:
输出变压器不改动直接用于6P3P单端,音质还可以,就是次级并联高音很好,不并联高音很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不改动直接用于6P3P单端,音质还可以,就是次级并联高音很好,不并联高音很少,不知道为什么。

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输出变压器次级不能并联,可以串联。并联次级高音好, 可能是低音衰减造成。

楼主:
谢谢白版主,阻抗按电压比估算16欧差𣎴多,找个16欧喇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