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千万不要叠加使用

楼主(2020-07-19):
我的亲身经历:一台爱仕达电磁炉处于待机,另一台美的电磁炉刚修好试机,因为台面太小,就把试机的美的电磁炉放在了待机的爱仕达电磁炉之上,开机美的正常运行,将功率调到最大也正常,这时把装水的锅拿开时,就听啪的一声,还以为试机的美的电磁炉爆管了,准备再次维修时。突然发现待机的爱仕达电磁炉无法开机了,经检查,是待机的爱仕达电磁炉爆管了。而试机的美的电磁炉没有问题。据咨询,是电磁炉产生的强力交变磁场使下面的电磁炉线圈产生高电压击穿了IGBT管,然后使保险管爆掉,下面的电磁炉即使未通电也会损坏,值得各位严重注意。

网友A:
我的亲身经历:一台爱仕达电磁炉处于待机
下面的电磁炉即使未通电也会损坏
看不明白了:开始说那个好电磁炉处于待机,待机我理解应该是通电未工作。最后又说那个好电磁炉未通电也会损坏
晕了

网友B:
多亏电磁炉下面没有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亲身经历:一台爱仕达电磁炉处于待机
下面的电磁炉即使未通电也会损坏
看不明白了:开始说那个好电磁 ...

我的亲身经历确实是待机状态,结果爆管了。下面的那句未通电也会损坏是咨询维修人员后得知的。

网友:
很有可能。

网友C:
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上面的电磁炉工作时,其线盘上的交变电流感应到下面电磁炉的线盘上,下面的电磁炉线盘会有电压。

网友D:
电磁炉绝对是不能叠加的,去年隔壁论坛卖了一个电磁炉90元给50多岁的人,,,,收到货一顿贬我,发出明明是最好的一台电磁炉,到手就坏,说论坛骂我投诉我,,,,,这个过程15天,最后口口声声50多岁,我心一软答应补偿退款,他自言自语是他弄坏的,想想这个15天他天天无理的闹我,果断拒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绝对是不能叠加的,去年隔壁论坛卖了一个电磁炉90元给50多岁的人,,,,收到货一顿贬我,发出明明是 ...

然后,然后就没有后话了,彼此沉默了

网友:
学习了,是值得

网友:
        电磁炉没弄明白的事情太多,不要使用电磁炉也不要交易电磁炉了。

网友:
不仅如此,微波炉也禁止使用当中移动,亲身经历,微波炉加热饭菜,使用当中稍微移动了一下,立马歇菜,响声都没有一点,已经发生过两次,一次家里的,一次单位的(是一个阿姨移动的)当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否则说明书上会标明的。估计和那个白炽灯一个道理,不动它可以用半个世纪,一动灯丝马上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亲身经历:一台爱仕达电磁炉处于待机
下面的电磁炉即使未通电也会损坏
看不明白了:开始说那个好电磁 ...

人家没说错。你可能真是晕了。
爱仕达是好的,放在下面,处于待机状态,也就是说爱仕达控制电路在工作状态,只是没有处于加热状态。
上边的美的刚修好试机,结果一开机,由于电磁的原因,下边的爱仕达烧了。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以后要多多注意,好经验。

网友:
其实你这种情况,和中彩票的几率差不了多少。
1、电磁炉不可能叠加使用,因为电磁炉上边要放锅,即就是地方小的饭馆、厨房,叠加放电磁炉,上下距离起码也在三十厘米以上;
2、专业维修人员,不可能将好的电磁炉也放在维修桌面;
3、就是比较,只要台面允许,几乎没人会像你这样放。
所以,这次中了彩,下次可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
记得几年前给缠好的变压用电磁炉加热沁漆,不经意间碰到线头。被电到了!

网友:
你这叫电磁炉烧烤,或者叫烧烤电磁炉!

网友:
严重同感。前两天测试一个电磁炉,放在自用的电磁炉上。下面的电磁炉断开电源,上面的通电测试,测试好以后就拿走了。等了一会用自己的电磁炉烧水,插电源,开机,啪的一声,电磁炉没反应了,,家里的灯还闪了好几次,甚是惊讶,原来答案在这里。本来想在论坛发帖求助,现在明白了。给电磁炉厂家客服打电话,说维修大约100-150元,这个自己能修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上面的电磁炉工作时,其线盘上的交变电流感应到下面电磁炉的线盘上,下面的电磁 ...

手机无线充电,就是这个路数。

网友:
说明电磁炉做的差,漏感
幸好只是个电磁炉炸了,人在旁边人就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手机无线充电,就是这个路数。

不知那手机无线充电的频率是多少,倘也有电磁炉工作频率那么高,甚至更高,也可能烧靠近它的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那手机无线充电的频率是多少,倘也有电磁炉工作频率那么高,甚至更高,也可能烧靠近它的电器。

一般的5-10W,目前发布的最高功率是65W(OPPO)。

网友:
感谢各位分享 提醒注意!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这个真要注意了

网友(2020-09-01):
确实会这样,我家里常用的那台奔腾电磁炉因为这个原因烧坏过两回,都是烧的大管和整流桥,保险丝。原因都是把另一台电磁炉放在它上面烧水测试,测试完拿下来,下边的这台自己使用的一插电保险就炸了。

网友F(2020-10-31):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5-10W,目前发布的最高功率是65W(OPPO)。

小米现在都120W无线充了

网友:
这个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亏电磁炉下面没有手机

多虑了,有铁氧体阻拦磁场漏下来的不多,要感应出电压电流来得有达到最小半径回路才行。很多电磁炉自己的电路板就在线盘下面,芯片都能正常工作。楼主这种坏是因为下面电磁炉线盘本来就多匝线圈串联才感应出高压来的。

网友:
我最关注的的是吃火锅用的电磁炉,会把附近的手机烧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米现在都120W无线充了

越来越像电磁炉了。
不过大功率还是要用通信协议激活的,没激活之前,异物感应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以后要多多注意

网友:
电磁炉是个谐振震荡回路,手机还差点。

网友:
相互感应干扰吧

网友:
电磁炉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抗噪啊

网友(2020-12-04):
前几年,我经历过,一个放一个上面,上面那个开机,下面的爆管。

网友:
谢谢,学习了。长经验。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下面那个电磁炉指示灯会亮,没插电。我以为见鬼了

网友:
及时雨呀!今天中午集成灶坏了, 赶紧买了一个电磁炉,就准备放在集成灶台面上使用,肯定会扩大损坏范围。谢谢各位的交流!
集成灶故障是显示“E5”,现象是间断加热,有一说是传感器坏了,盼望各位指导,先谢 了!

网友:
我告诉你个更厉害的,我电磁炉待机中,就是插头在电源上插着,但是是关机的,然后我的氩弧焊机打开,按了下开关,电磁炉自己就开机了,这两个机器不是一个插座,离了大概七八米远吧,然后我焊把开关按一下就滴一下,就像有人在按电磁炉那个触摸开关一样

网友:
非常感谢,终于知道我那一个电磁炉本来是好的,上面放个电磁炉烧水,下面那个也坏了,一直搞不懂

网友(2021-01-03):
隔山打牛啊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没有做电磁屏蔽,都是敞开的磁路

网友:
     问个严重点的问题------ 安有心脏起搏器的人可以使用电磁炉吗?   恳请友情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