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金星黑白电视机修了好几天都没能修好

楼主(2020-07-19):
经不住朋友的再三请求,答应帮修一台金星黑白电视机。没想到几天下来,换了好多零件,故障还是照旧。开机故障如图,第一反应是场扫描电路的问题。这是一台三片机。场扫描电路用的是UPC1031.先测量电压发现基本正常,电源未经稳压前19伏,稳压后11.9伏。再对照资料测量UPC1031各引脚电压也正常。没辙了把UPC1031周围的几个小电容和输出电容全代换了还是不行。后来又在旧物堆中翻出一片不知好坏的UPC1031和高压包代换上去,不知好坏的UPC1031换上去图像变成了水平一条亮线,高压包换上去图像还是一样,到这里是山穷水尽了。请师傅们指点指点吧。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修这种黑白机还有什么意义?我上几天朋友送的一台50寸等离子都懒得修了

说实在的,黑白机的确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黑白机却关联着一些60,70,80甚至90后的童年记忆,情怀,那可是50寸等离子替代不了的

网友:
工作电流大或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先查电源、然后行扫描再查帧扫描,这现象明显电源纹波大、电压低。

网友:
场定时电容质量欠佳。

楼主:
电源电压正常,就是有交流声,也不算很大,电源电路滤波电容代换过了,还是有交流声。

网友:
好像整机负载重。测一下总电流?

这个能看到3D效果。

网友:
当初用散件组装过一台。

网友:
分开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视机不是场问题吧,一般黑白机行电流在1.5A左右,可串万用表测一下,另外,图上的2个电容容易坏,可换 ...

为你点赞,,

网友:
修理需要通过检测结果来判断问题,不要随意换元器件,你说电源好的依据是什么?有交流声的话电源应该是有故障的。

网友:
行扫描的升压电压测过吗。换电容测试过吗?

网友:
同意逍遥客的诊断!

网友:
该故障不单单是场电路故障,如果场路有故障可能是一条亮线或场幅拉不开。该现象可以量量整机电流是否过大,看看偏转线圈和行输出变压器是否局部短路,方便的话找一个12V容量够的外接电源试试,确定一下本机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个图像明显的是电源波纹太大,场幅拉不开。用示波器从场振荡逐级向后级场输出查波形,或者从同步分离级查起。

网友:
从水平波浪看似开关电源引起的干扰

网友B:
明显的电流大故障,行提升电压检测过吗?多少?
换行输出前也是这种波形吗?
假如换行输出前也是这种波形,请考虑偏转电路了

网友:
楼上是专家诊断!

网友:
是场幅拉不开,这类问题是场扫描问题。重点查场偏转部分线圈,耦合电容,滤波电容。

网友:
从亮度和行幅看,不像是行输出问题,还是重点检查从整流二极管起的稳压电源部分,整流二极管、电源调整管、电源推动管、取样管、大电解电容都要仔细检查,12V直流输出有几个470~100 μF的电解电容。最好测下12V负载电流和稳压前的整流电压是多少?小于18V就是整流滤波问题。

网友C:
其实黑白电视机比现在的电视机还难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正常,就是有交流声,也不算很大,电源电路滤波电容代换过了,还是有交流声。

这是线性电源
用玩具表搞定纹波很简单

有交流声肯定不对, 交流声与画面的波动?

场行处也有滤波电解

你的图像除了电源外
场和通道信号?

这是厂产机,没有收到射频信号时应该是黑白小园点

网友:
八几年的老机,电容都干枯了,仔细查查,偏转线圈也有霉断短路的可能,电路板有无虚焊,可调是否不良,这个很容易发生。黑白电视机的全套图纸我都有,可惜不在身边,放老家了,不然还能发上来大伙共同研究研究,还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 场耦合 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电流大故障,行提升电压检测过吗?多少?
换行输出前也是这种波形吗?
假如换行输出前也是这种波形 ...

换了一个行输出也是这个波形。

楼主:
这是今天测量到的数据。

网友D:
upc3片机,这个问题明显是电源问题,先脱开伴音供电,场工作是正常的,查行管集电极电压够27v吗

楼主:
整机电流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c3片机,这个问题明显是电源问题,先脱开伴音供电,场工作是正常的,查行管集电极电压够27v吗

看上图小白纸,行管集电极电压在23~27之间不停跳动。

网友:
测一下行电流,我估计是行电流大了,是行输出坏了。
确定是否是行输出,必须测行电流。否则就用代换法,你手头没有行输出的话,只能测行电流来确认。
你聚焦电压和阴极电压都是偏低的,行输出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提升电压变动就是故障点!顺藤摸瓜查,到场扫描电路了吧?不清楚的可以学习查阅一下电视机扫描电路工作原理,知道提升电压的作用,在修理中学会修理,这样你获得的能力更强,修理用检测数据结果来判断故障,切忌随意更换元器件。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不少类似机器,慢慢查,用代换法。

网友:
场偏转线圈挂了或局部短路,换一个偏转就OK.或者检查场偏转的线圈接口,是否某一个绕组开路也可造成此故障现象,upc1031的场偏转低阻,线粗,好找

网友:
进来学习!居然还有黑白电视机

网友:
修好了吗?应当先从提升电压着手,顺藤摸瓜往下查找。

网友:
哈哈,电视机图像成了示波器图形了

网友:
最好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几十年了这些都是隐患。

网友:
找个12V电源代换一下,已确定电源无问题。有时候电源变压器也要发生故障!!

楼主:
已经寻找到原因了,场偏转线圈和行偏转线圈均有几处霉烂点快断开了。看来只能放弃了。

网友:
建议采取排除法,分级检查,先查电源  各个滤波电解是重点,该部分线路确保正常,才能进行下一步行扫描,及场扫描,一定要一步一步是关健。

网友:
行,场偏转线圈的漆包线都比较粗,再霉也不容易断,如果断处不多可以把它焊接好,已可以部分重新绕,不是很难,能找到有关资料

网友:
行频是否正常,偏转线圈S校正电容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黑白电视机比现在的电视机还难修……

现在的电视机已没有好多的维修含量了,多数是换整板!!

网友:
模拟电视信号关闭了,修好也收不到台了

网友:
我们有个兄弟公司每天有大批的家电送来拆解

楼主:
在这里统一回复:谢谢师傅们的热心指点!机器已经修好了,换了一个旧的偏转线圈上去OK了。

网友:
换偏转线圈完事

网友:
好多年没有看见黑白电视机了

网友:
测整机的电流,再测行和场的电流,测稳压电路。

网友:
这个牌子质量不错!家里有一台这样的,可惜模拟信号停了!

网友:
壿50

-- on i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