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牌MF500万用表换动圈

楼主(2020-07-19):
      一块上四厂出产的星牌500表,由于不小心从桌子上滑落地上,哪儿都没坏唯独动圈轴头脱胶了,等用清漆粘上轴尖,怎么也找不到动圈的线头了,表头坏了不能用了。
      放置了几年,前几天逛旧货市场,地摊上购买了一块内部都锈迹斑斑的摔坏的500表,几元拿下。
本打算拆件用,没想到清洗表内零件后,测试一下表头动圈竟然没坏,那好,找出摔坏的500表,更换动圈。
用了近一天功夫,清洗动圈游丝,调整表针平直度,校正表头平衡等等。
      接下来,先测试一下表头的满度电流吧,37.5UA,灵敏度不错。表头不需要充磁。
等将表头接入线路,调试时发现50UA档的指示值偏大,其他电压电流档位亦同,均偏大。
      用数字表检测,50UA档46.5UA就满度,而用同样的电流源测试另一块500表,满度电流50UA,数字表指示是49.9UA,看来问题就是新换的表头灵敏度高,读数偏大。怎么办表头磁钢退磁?不急,又测一下是表头直流电阻不足2K,流过表头的电流偏大,那也不对,刚才前面说道这个表头满度电流是37.5UA。
      这块上四500表,表头上没有调整交流电压及直流电压档位的可调线绕电位器,没法调整这些,只能调整表头的阻值及满度电流值与原电路设计意图相同才可以,试着串电阻凑齐表头等效阻值(由于不知原表头阻值数据),效果不明显,那就试着向表头引出线上并联电阻吧,手头正好有68K电阻,试着并联一只,500表测试30V直流电压是32V,再并联电阻这时500表显示值为31V,有门然后再并联一只电阻,这样已经并联三只电阻了,很好,表针刚好压线30V。
     其他档位测试,50UA档满度,200UA压线,直流10V,50V档还可以,欧姆档有点读数偏小,交流500V档测试220V电压也不错,唯250V档测试220V有点偏高,230V时实际测试值为235V,偏高5V,稍微有点正误差,指针表这精度也就可以了吧,要细致呢就再调换档位的分压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修表的意义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许多人现在基本上都不愿动手了。
买个万用表并不贵,何况 ...

我就是喜欢买一些烂表回来修,只要表头不坏,肯定修得好,测表头,环路,分压分流电阻,每发现一个电阻坏了,就找代换,修好一个问题,就一分收获,一分心情,不在乎时间金钱,只是享受发现问题,修复问题的乐趣。

网友:
表头坏了不能用了。

楼主:
      现在,修表的意义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许多人现在基本上都不愿动手了。
买个万用表并不贵,何况手里还有数字表及好的指针表用着,但是如果能静心坐下来哪怕是干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其意义也是,变无用为有用,还是值得的!

网友A:
我有一个500的老表,外壳摔坏,其他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500的老表,外壳摔坏,其他完好

找机会,买块表头损坏的500表。置换外壳就行。

网友B:
关键现在好的500表也才几十块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现在好的500表也才几十块钱啊。。。。

现在的500表,给论坛里的表哥们,倒找钱也是不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500的老表,外壳摔坏,其他完好

我有一个500型,九成新外壳,送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500型,九成新外壳,送给你。

谢谢,您寄给我,运费到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500表,给论坛里的表哥们,倒找钱也是不要的

好吧,怎么这么贱了吗,贴钱都不要。

网友(2020-08-20):
引用 网友B:
好吧,怎么这么贱了吗,贴钱都不要。

现在的mf500,在本坛确实没几个人要,除非炮灰

楼主:
指针表在一定的场合下还是能用到的,比如有时检测电动车充电器,在测试输出直流电压时,有的数字表乱跳字(一些廉价数字表),根本就没法用,这时用指针表作为辅助检测还是能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