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变压器,改作胆机输出牛,可否?

楼主(2020-07-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从功放前级起音频信号用超音频调制,在输出端整流捡波,迴避输出牛绕制的诸多困难。”??
无线电波载波传输就是高频超高频对音频或视频+音频的调制,接收需去除载波,音频视频还原(你需要认真读读矿石收音机基本原理),你的遐想只不过换成有线传输而已,如要实行需要进行高频放大包括技术要求高的高频功率放大,检波除掉剔除载波高频之外,还要对大信号进行整流(小信号叫检波),即便得到了失真不大的音频信号,最终必须用音箱还原,二极管整流也有阻抗,不可能达到两位的欧姆值,阻抗变换是必须的,而且已经限定是音频,输出变压器一点也不会简化。你再好好读读矿石收音机对二极管的最佳要求,检波后与耳机的匹配。你再读读高频电路对元件与工艺的要求。
超音频比高频还差一大截,超音频就是俗称的“超声波”。其波长不能够用于对音频的载波。原理你自己去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中放后再降频为五十千赫进行功率放大,用铁氧体变压器功率输出后检波整流为音频去推动喇叭。

读几本无线电基础知识的书籍再说,你的基础概念混淆不清,搞清楚之后一切都明白啦。

网友:
恕我脑子笨,没大看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用开关电源代替线性电源做功放电源?那是可以的!

网友:
D类功放了解一下。

网友:
输出功率不够大

网友:
肯定可以,有人用ATX整机挪板加改造,应用胆机电源。好像还卖过,时间久了,找不到了。

网友:
我对楼主意思理解不同,楼主的意思好像是用音频控制电源的高频调制,然后得到大功率输出的高频,最后在输出进行检波整流还原成音频,理论上可行,因为减小变压器体积的办法就是提高交流频率,频率越高,同等功率变压器截面积越小,但是有一个问题,响应速度不够,频率响应不够,音频要从几百到十几千赫兹哦

网友:
楼上说得对楼主这种奇思妙想还是第一次听说。检波电路和音箱的阻抗咋匹配?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是说D类功放。。。。。。随便买了几片听过,没什么感觉,闲置,送人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估计有点类似数字功放了,模拟输入数值输出在滤波接喇叭。

网友:
无论是早期的AT电源还是以后各种版本的ATX电源以及BTX电源服务器电源,电脑从来没有电源变压器,都是开关电源(变频后到整流前不是50Hz),直流输出(12,5, 3.3V)无稳压(主板;硬盘有分别稳压电路)。它与输出变压器风牛马不相及。

网友:
音频信号用超音频调制,是高频载波的音频信号吧,那个D型集成功放模块。

网友:
樓主的這個創新根本無所謂功放,而是用強大的中頻信號直接檢波(為音頻)輸出推動揚聲器。這種創新的思維基礎就是為省掉一只輸出變壓器。不能不佩服!

网友:
全世界的前人对电子管电路的探索可以说无微不至。不乏高端顶级人才,专家工程师大有人在。中国在这方面都远去了。
楼主的问题不是D类放大器。
关于D类放大器。它不是用超声波或高频调制,用的是脉冲锯齿波,输出端不用变压器是晶体管电路具有的特征。
这是实例
超微型数字功放板2*3W D类 PAM8403功放板 高效2.5~5V 可USB供电。

网友:
        再看看50年代初刊登的电子管D类放大器,(其实不是现在所说D类是58年出现的)是需要输出变压器的,只有现在的晶体管集成电路输出不用变压器。
        图示,把要放大的低频信号先输入普通音频电压放大器1,经放大后在变换器2中将由对称脉冲发生器3送来的两个对称脉冲加以宽度调制。调制后的脉冲送入末级放大级4,在放大级4中,一方面将调宽脉冲放大,另方面又将它重新变成音频信号输出。正因为末级输入是脉冲信号,故它的屏流导角很小,可获得很高的效率。

网友:
我在大学教书《电声系统》十年,曾经也创新思考过,完全丢去:电子驱动放大还原声音的原理。启发上课让同学发挥想象力。同学答案五花八门:有气动、液动、磁动、声动、还有同学用原子能动。。。各种创新,这些大胆的理论及实践留给下一代吧,我能力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