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指导,想在红灯711~2上加装CD 9088调频收音机模块

楼主(2020-07-20):
一,手头有CD 9088单片电调谐调频收音线路板,想装在红灯机上利用红灯机上的空气双联及调谐机构,把调频收音电谐改手动调谐,调谐刻度盘可以先不考虑。
二现在关键不懂是CD 9088线路板上撤除变容管,还要撤去掉或者调整其他什么元件?空气双联用连接线连接CD 9088线路板上什么位置 ?空气双联在底板上是接地的,调频线路板可变电容怎么处理?能安装吗?
三天线,拾音部分改接红灯的波段开关都容易,调频的电源都好取及好改。
以上就是想节省成本,解单实用为目的,可行不可行敬请指导。

网友:
要先弄清楚红灯机上的空气双联 是否适合调频波段,如果不适合,只能把调频收音线路板的输出接到拾音部分

楼主:
谢谢!可能其他元件要调整 我是不懂的,来问的。

网友:
可以 肯定的说红灯711上现有的可变电容不适用于调频波段收音机的。

楼主:
谢谢!只是一种想法!

网友:
弄清楚调谐电压的变化范围,用电位器模拟调谐电压,即可实现手动调谐

楼主:
谢谢!主要是那样调谐机构难弄

网友A:
类似的改法有很多种。记得在本坛看到过、有高手用电动自行车转把(霍尔元件)改装的例子。你可以找找。

网友B:
咸鱼上搜吧有这个四连外壳接地的板。大约120元,把机座原2连换为四连,板焊在四连上就是,最好另外加6V的小变压器约50ma整流供板用。原中/短波继续保留就是三波段了,唱机处接入板输出音频信号就可以了。我改过的很好用,不过这个改法有点怪怪的,效果好成本低。叫做“胆中/短波,石FM”用的索尼CXA1238集成电路。性能优秀。

网友:
可以把红灯711的双连换成四连,这样就可以加调频板了。

网友:
首先CD9088就是专门的FM电调谐模块,2个按键就解决了调谐问题,没有必要折腾改什么手动调谐。要用CD9088就老老实实的将输出的音频信号通过唱机输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改法有很多种。记得在本坛看到过、有高手用电动自行车转把(霍尔元件)改装的例子。你可以找找。

谢谢!我找找。如果先看到此类贴了,也告诉一声,表示衷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搜吧有这个四连外壳接地的板。大约120元,把机座原2连换为四连,板焊在四连上就是,最好另外加6V的小 ...

非常感谢!我上咸鱼上找找,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指导相信总能改好的。衷心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改法有很多种。记得在本坛看到过、有高手用电动自行车转把(霍尔元件)改装的例子。你可以找找。

你说我能个贴已经找到了,利用原理也弄清楚 等把他介绍的电动车车把及使用的元件找到,装上试试看 ,他说的那种车把手主要是要上面的那块拱型磁铁,粘在红灯的拉线盘上,利用霍尔原件调节变容电压 达到调频调谐,非常感谢!欢迎多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我能个贴已经找到了,利用原理也弄清楚 等把他介绍的电动车车把及使用的元件找到,装上试试看 ,他说 ...

论坛上能人很多,各种奇思妙想层出不穷。实在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