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款奥德赛的散热风扇马达又坏了

楼主(2020-07-20):
13年上牌的奥德赛过包修没几天,就自费换过一次散热风扇马达,当时行驶里程约2.6万公里。
这个星期六突然水温居高不下,此时总行驶里程为4.1万公里,难道是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去朋友的修车铺检查,空调/水箱的散热风扇马达都坏了。
这是拆开马达后的情景,碳刷卡在座内如冬眠乌龟。
对碳刷稍加打磨、归位,故障排除。
带着好奇上网,奥德赛散热风扇马达如上现象非我个例。那么,是品控出了问题还是有意为之?
16年4S店换马达花了1300+,这次仅花了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 为什么会缩回去

碳刷与座配合过紧......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质量问题,碳刷和座的配合有问题

网友B:
不用说这明显就是质量问题,产品应该召回更换更为可靠马达。

网友:
碳刷太软,

网友A:
奇怪, 为什么会缩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 为什么会缩回去

同问

网友:
自己做几个碳刷能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说这明显就是质量问题,产品应该召回更换更为可靠马达。

分解旧件才知道原因,但知道原因了又能怎样?维权需要成本,起码得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伸出不多的,绝大部分本来就压缩在碳刷支架里,接触换向器端磨损后自动慢慢滑移出来补偿,过 ...

我的马达拆开时如图片所示很干净,座内也无污染,纯粹是碳刷尺寸精度太差。

网友:
直接换含铜碳刷(贵点就贵点),尺寸不合可以打磨后装上,省得因它不干活导致坏更多部件。

网友:
好好学习。俺车也有这个问题,每次开车前开空调后都要打开车头盖看看风扇转了没有,如果没转就拍它几下,转了才上车

网友:
用细点的砂纸将碳刷全部磨下,要进出自如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与座配合过紧......

看图片是碳刷不能伸出来造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伸出不多的,绝大部分本来就压缩在碳刷支架里,接触换向器端磨损后自动慢慢滑移出来补偿,过 ...

看来还是车子太高档了  廉价汽车的 碳刷坏的也不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它这个电刷卡住了,还没用坏,廉价车电刷配合间隙大,寿命短容易用坏,而且用坏也没关系,便宜车容易 ...

便宜车的不容易坏吧 买了俩二手车  一台 金杯 一台福田 都是跑了几十万公里  电子扇都好好的 还是国产的  金杯的 空调电子扇坏了  噪声大 一个轴承跑飞了 是进水导致的估计  回来5毛多的 6200轴承买了2个   换上去 好了   看了碳刷 早着呢  磨损很少   我感觉还行吧 就是个电机哪里这么讲究的

网友(2021-06-30):
引用 网友D:
便宜车的不容易坏吧 买了俩二手车  一台 金杯 一台福田 都是跑了几十万公里  电子扇都好好的 还是国产的  ...

6200咋的也得5元吧

网友E:
看LZ发的第二张图片,右上角的碳刷有很明显的裂纹,明显就是碳刷因为高温或质量原因涨裂了导致碳刷在座内卡住了,有可能是碳刷质量问题,也可能是温度太高了,换成含铜碳刷就能好点。当然了,碳刷和座配合过紧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以前在某论坛看到过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一台风机电机,用不到半年就会坏前端轴承,换上进口轴承后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又坏了,反复几次后进口轴承用完了,换了个国产轴承,竟然好几年没坏,后来题主仔细研究分析,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进口轴承的配合间隙太小,电机前端因为散热不好导致温度较高,高温导致轴承涨大,摩擦力急剧增加,最后磨坏了轴承;而国产轴承因为配合间隙较大,热胀后的间隙反而没有造成损坏,反而使得运行良好,噪音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LZ发的第二张图片,右上角的碳刷有很明显的裂纹,明显就是碳刷因为高温或质量原因涨裂了导致碳刷在座内卡 ...

就是碳刷不好。换铜的含铜量怎么掌握,太硬了也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说这明显就是质量问题,产品应该召回更换更为可靠马达。

“召回”在咱天朝有时就是个理想化的词

网友:
含铜碳刷的含铜量不会很高,含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导电性和导热性,不是为了增加硬度,里面加的都是铜粉,不会对换向器造成很严重的磨损,而且散热风扇也不是一直在工作,是间歇工作的,寿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LZ发的第二张图片,右上角的碳刷有很明显的裂纹,明显就是碳刷因为高温或质量原因涨裂了导致碳刷在座内卡 ...

牛逼!
记得89年咱厂的高温导热油泵轴承,都是瑞士产的,一只要2200块,那叫一个贵呀,没办法,国产的不能用。
后来国产的整套油泵也没有几个钱,轴承都是国产的,都能用了,

网友F:
请问高手,这类问题如果厂家没有最终永久解决的方案,就算有熟人便宜更换,但这一段时间就要去处理一次也是麻烦啊,有没有有问题的那部分,自我去更换更好的零件而永久解决它呢?这车听说跑偏也是一直到现在也是没有能解决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高手,这类问题如果厂家没有最终永久解决的方案,就算有熟人便宜更换,但这一段时间就要去处理一次也是 ...

现在修理工很少有拆解、修复部件的。这种电机内在零件有瑕疵的问题反馈不到厂家,厂家如何作为?反正包修期内出问题可索赔,除外损失自担。
我的车没您说的“通病”。正常情况下车不会跑偏,跑偏有可能是不当驾驶习惯导致相关部件受损或换部件后调整不严谨人为造成的,我有福特麦克斯换方向机后出现跑偏的体会。

网友(2023-02-08):
品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