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增加第二块硬盘2T 搞不定

楼主(2020-07-20):
1 原硬盘是 128G SSD 加500G 机械500G 现增加2T 硬盘 死活不认(磁盘管理器能认)
2 去掉 500G 硬盘 单独 128G SSD 硬盘 加2T 硬盘(并把2T 分成4个分区,结果重启之后只显示2个分区,有时整个硬盘不认)
3 还是单独 128G SSD 硬盘 加2T 硬盘(并把硬盘分一个分区)。重启之后硬盘,然后硬盘 在磁盘驱动器卸掉,重启之后会再次安装程序 并认出一个分区,这时系统提示要重启才能生效,问题重启又不认了 。搞了二天 (2T 硬盘有问题,但不知具体在哪)

补充内容 (2020-8-12 16:42):
问题 搞定了。下载驱动人生 这一类 东西,然后更新驱动,瞎搞能认了。

网友(2020-09-04):
老机器和新硬盘有兼容问题更新下系统

网友A(2020-07-20):
需要GPT分区,MBR分区可能不支持 2T或以上

楼主:
买了好久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什么接口?我也想弄个2T的盘加上。

网友B:
检查电源,猜的不错的话电源时间不短了,功率也不大,硬盘多了掉电,更换电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猜的不错的话电源时间不短了,功率也不大,硬盘多了掉电,更换电源即可

1 磁盘管理器能认,等一下把另一个硬盘去掉看看。是否供电不足。

网友:
或许是多个主分区冲突,只留一个系统分区为主分区,其它盘的主分区一律改逻辑分区,这样还不行的话,我也不知道了。
通常一般硬盘的第一个分区被设置为主分区,所以要到磁盘管理中找到某个盘的第一个分区打开相关菜单来设置。

网友:
操作系统是WIN7?WIN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磁盘管理器能认,等一下把另一个硬盘去掉看看。是否供电不足。

基本断定电源掉电,更换电源吧,或者维修旧电源,着重检查5v12v滤波电容

网友C:
大硬盘分区--前面要分个引导分区的--不然系统不认

或者没有给硬盘分区--没有分配盘号--管理上面能看到--打开系统里面看不到--就是没有分配指定盘号

网友:
你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断定电源掉电,更换电源吧,或者维修旧电源,着重检查5v12v滤波电容

试过和这个没有关系。应是2T 硬盘 大容量 和WIN7 支持问题了

网友:
gpt还是mbr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硬盘分区--前面要分个引导分区的--不然系统不认

或者没有给硬盘分区--没有分配盘号--管理上面能看到-- ...

分了4个分区,有二个没有盘符。

楼主:
gpt 分区,后来转换成MBR 分区也是同样问题。(超过2T 要gpt 分区) WIN7 好像不支持gpt 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GPT分区,MBR分区可能不支持 2T或以上

对,有这种可能。

楼主:
gpt 分区gpt 分区

网友:
硬盘摘下来放别的电脑试试看

网友D:
系统盘加2T。64位win7用DG521941_x64;32位win7用DG521941_x86。重新分区-备份分区表-格式化,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盘加2T。64位win7用DG521941_x64;32位win7用DG521941_x86。重新分区-备份分区表-格式化,试试看。

重装糸统太麻烦,后者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装糸统太麻烦,后者可以试试

我没说明白,是说你用一任意系统盘再挂这个2T盘,64位win7用DG521941_x64;32位win7用DG521941_x86。查看2T硬盘情况然后按提示对2T重新分区-备份分区表-格式化,试试看。如果你没有这DG软件,可以下载。另外一般U-PE里面也有D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明白,是说你用一任意系统盘再挂这个2T盘,64位win7用DG521941_x64;32位win7用DG521941_x86。查看 ...

我用的DG快速分区,改天试试看,谢谢

网友:
我现在硬盘基本上不分区,一个固态是C盘128G,然后资料盘1T一个区,下载盘1.5T一个区,音乐库2T一个区。MBR模式。

网友:
十几年前配置,775主板,4核cpu,win7 64位,240G固态,640G黑盘,2T刚买的新盘,再加个500G能都正常显示

240G固态分区2个,640G分区2个,2T分区4个

你们说的什么模式不清楚,一般用大白菜装机版分区和格式化

网友:
GPT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和这个没有关系。应是2T 硬盘 大容量 和WIN7 支持问题了

系统不认盘是认不完全,和楼主的情况有区别

硬盘容量越大,启动电流越大,对电源的要求越高

网友:
直接用系统的磁盘管理删除2T硬盘原来的分区,然后重新分区试试,不要用第三方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