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怎么能检测到本振频率多少?

楼主(2020-07-21):
能否用示波器进行检测,具体知道当前本振的频率是多少,有哪位老师操作过,给指导一下,多谢
计算不用说了,本振频率-外来频率=465k但是,现在要具体知道本振是多少,要能实际测试出的具体值

网友A:
这么多人竟然回答有问题。调幅很简单,直接示波器衰减探头接振荡的可变电容器即可,不会烧毁的,示波器可以最大输入几百伏,可以看面板标注,调幅振荡信号在10伏多。调频需要用线圈感应,否则容易导致测量不准。看下我这里的测量,红波269收音机,振荡波形有中波还有短波.看显示的频率,幅度注意屏幕的档位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说到这里我目的不是非得要知道本振多少,我是想搞清楚,到底本振减去外来是不是465,因为我认为实际很 ...

到底中频频率是多少,频率计直接测量中频输出不就得了!

网友:
      从前对爱好者来说拥有一台无线电测试仪器简直是天方夜谭,由于三表一声令下企业倒闭破产,社会财产的再分配,固定资产转入垃圾佬,给当今的爱好者带来了方便,以至于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想利用一下易得的资源。原无线电厂在收音机生产线上最终也就是“统调”而已。受日产量制约经验的积累出厂要求等,也不会大尺度的耗时进行逐点跟踪“统调”。见《超外差收音机的统调》。

网友B:
由于调幅收音机中频范围在455~465KHz之间,振荡频率与中频有关,换个角度说,能够接收到哪个频率电台信号,取决于该信号是否与振荡频率差拍出中频频率。中波频率在535~1605KHz之间,中频频率为465KHz则振荡频率在1000~2070KHz左右。在测试振荡频率之前必须先得知中频频率。中频频率可以在检波级测试。函数信号发生器都可以测试频率:

网友C:
混频出来的频率应该有好几个,其中有:电台频率(A)、本振频率(B)、及A+B、A-B,  B-A .........(参考物理书中"波的合成" )。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不易,难度一 ,信号太弱,难度二 频率漂移以及牵引很厉害,不信把探头碰到本振电路上,短波一定大跑偏。较好的办法是外差式频率计,麻烦。

网友C:
我想应该是:将混频的电台输入信号对地短路,测混频管屏极的频率,即为振荡频率。供参考。

网友:
一般收音机的振荡频率比电台信号频高465K Hz(当然也可低465K) ,再用465k Hz的中频变压选出 振荡频率 减 电台信号频率 进行放大........。

网友D:
电子管本振一般是阴极注入,所以频率计可以直接测量阴极上的振荡信号。阴极部位的阻抗相对较低,测试不会引起本振频率漂移。

注意频率计要设置在较高灵敏度一档,否则电压过低会造成计数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频出来的频率应该有好几个,其中有:电台频率(A)、本振频率(B)、及A+B、A-B,  B-A .........(参考物理 ...

我感觉也是,那个出来是一个混合体,估计难实现分清哪个是哪个,或者示波器估计也不能识别出来,这个办法我已经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应该是:将混频的电台输入信号对地短路,测混频管屏极的频率,即为振荡频率。供参考。

这个我感觉有一定的可行性,等有时间我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本振一般是阴极注入,所以频率计可以直接测量阴极上的振荡信号。阴极部位的阻抗相对较低,测试不会引 ...

频率计这个时候是否需要串个电容啥的,别给击穿了,电子管电压可毕竟高,另外如果穿需要个多大的呢

楼主:
其实说到这里我目的不是非得要知道本振多少,我是想搞清楚,到底本振减去外来是不是465,因为我认为实际很可能不是这样得值,尤其是老旧机器,电容量得改变,我想如果能有一个确定得外来频率,然后测出混频后得频率,这样是不是也能间接得知道本振频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计这个时候是否需要串个电容啥的,别给击穿了,电子管电压可毕竟高,另外如果穿需要个多大的呢

看看电路就知道了,阴极和地之间该有多少电压?

网友E:
视波器测电子管中波和短波本振我是这样做的。将探头地线夹住探芯构成一圈的短路线圈,然后去靠近震荡线圈就可以。

电子管本振幅度可比晶体管厉害多了,就这样感应可以测得中波达到10vpp,短波2vpp,调频1vpp。

喜欢将本振幅度逼高,这样混频增益可以高,缺点是本振泄漏,容易被探测到。6j1变频工作的时候低端会被20米外的收音机收的明明白白的。

直接测量双联震荡联有烧机危险,频率还会飘。

网友:
实验6J1调频变频电路的时候发现些特。点。
电路结构如下:
        直接天线耦合到变频级然后输出加一级无源低通来压低本振信号,再到没有选频的预中放之后用视波器看到底获得的是什么。

虽然有低通但是本振依然是最强的信号,然后再这个强信号里面叠加了无数随机类似噪声的小毛刺。

然后转到fft分析对数坐标,可以看到一条较高的本振谱线,调台的时候本振谱线会动。还有在相对低频的地方可以看到众多矮小的谱线,高低不一单间隔似乎有规律,这些是被下变频搬移过来的电台信号。
调台的时候这些电台保持间隔强度不变整体移动,频率低于零之后会出现镜像。和老师教的一样一样的。

然后加一个陶滤,调台的时候电台逐个滑过陶滤的规定频率范围,正好调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电台才会出现在陶滤之后。

本振搞的太强会阻塞中放,干碎陶滤。调机血泪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波器测电子管中波和短波本振我是这样做的。将探头地线夹住探芯构成一圈的短路线圈,然后去靠近震荡线圈就 ...

感谢,这个方法不错,我就在想,搞不搞机器烧了,很郁闷了,抽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调幅收音机中频范围在455~465KHz之间,振荡频率与中频有关,换个角度说,能够接收到哪个频率电台信号, ...

嗯,不错,还要在于实践,我今天晚上,看吧这些仪器都拿来,开始测试一下,明天结果汇报大家

网友F: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不知道怎么测本振频率啊,很简单,用示波器探头直接测量6A2阳极即可

网友G:
频率计探头靠近本振线圈即可测得本振频率,但用频率计测中频频率估计够呛,频率计测得的是一个频点频率,中频输出的是一段频带,测得的结果估计会让人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频率计探头靠近本振线圈即可测得本振频率,但用频率计测中频频率估计够呛,频率计测得的是一个频点频率,中 ...

不行啊,频率计无任何反应,如果直接接上去,数字有是末位再跳动,根本就不是个什么有效值啊

网友G:
我用最普通的HC-F1000L将线夹靠近振荡连即可稳定获得调频振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最普通的HC-F1000L将线夹靠近振荡连即可稳定获得调频振荡频率

调频?我这里这个机器是短波和中波,调频估计信号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不知道怎么测本振频率啊,很简单,用示波器探头直接测量6A2阳极即可

应该是接到阴级把,如果到阳极,有外来接收频率也进来了,或者还有差频影响,而且电压也高,测量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最普通的HC-F1000L将线夹靠近振荡连即可稳定获得调频振荡频率

你好,这个是fm吧,短波和中波,有没测试我看下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人竟然回答有问题。调幅很简单,直接示波器衰减探头接振荡的可变电容器即可,不会烧毁的,示波器可以 ...

非常赞,不错,感谢啊

楼主:
今天发现另外一个问题,频率刻度盘对不准,比如9兆-18兆  ,18兆这边没问题了,可以指针在往9m调的时候,大概到刻度盘离9m,三分之一处,本振没信号了?这是啥问题啊

楼主: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变电容已经调好了一端了啊,如果在改变,原来调好的又乱了,怎么让两边都刚好到刻度盘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