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V3.6a的电源可以干什么

楼主(2020-07-21):
大家说说280v直流电3.6a的电流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干啥

网友A:
做个功放,乙电,不过这电压电流有点尴尬

网友B:
(一千瓦的直流电,280伏),大胆机的高压

网友:
改可调电源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功放,乙电,不过这电压电流有点尴尬

这个不会呀

楼主:
要是改可调就用2900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千瓦的直流电,280伏),大胆机的高压

没看懂,这是要干啥

网友C:
改可调很好啊,角磨什么的就可以调速了,电流也可调的话修理开关电源就很不错了,一来隔离了,二来电压电流均可调测试开关电源工作窗口比较方便,免得放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可调很好啊,角磨什么的就可以调速了,电流也可调的话修理开关电源就很不错了,一来隔离了,二来电压电流 ...

这个是48v输入,280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个H桥及控制板,可以做成48V升220V交流的逆变器了

能行吗?但是这个电流不算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顶多才1kW,小用用不错!

这个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48v输入,280v输出

当逆变器用。

可以给所有输入为交流220V、用开关电源供电的设备用,比如说电视机、电脑、路由器、LED灯等等。
总之设备是开关电源的就能用,不用再劳神改成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逆变器用。

可以给所有输入为交流220V、用开关电源供电的设备用,比如说电视机、电脑、路由器、LE ...

那些用电器基本都是交流先变直流正弦在变直流,直接用直流可以呀,那这个就相当于一个隔离电源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些用电器基本都是交流先变直流正弦在变直流,直接用直流可以呀,那这个就相当于一个隔离电源呗

你改成交流,到用电器电源那还是给你整成直流,何必多此一举。基本上都可以直接DC供电,一般开关电源适用电压DC120V--DC370V(对应AC90-260V),适用范围窄的也能有DC250V--DC370V(对应AC180-260V)左右,直接供DC290V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你这电源输出的DC290V直接加在用电器电源的高压滤波电容上,设备电源的整流桥此时相当于一个极性转换电路,供电正负极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改成交流,到用电器电源那还是给你整成直流,何必多此一举。基本上都可以直接DC供电,一般开关电源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懂,这是要干啥

用做较大功率胆机的电源,灯丝电源另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做较大功率胆机的电源,灯丝电源另配。

嗯嗯,。

网友F:
这个可以在电动车上用的胆机,做电源
电动车48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在电动车上用的胆机,做电源
电动车48V

嗯嗯。

楼主:
我觉得还是有的

网友G:
高压直流电源,淘宝不便宜

网友:
一般人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压直流电源,淘宝不便宜

嗯嗯,挂淘宝卖掉不错

楼主:
真是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我,就自然有用了,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各位都说了,肯定是用途大大的,哈。不过,开关电源,能用来给胆机供电吗,真的好吗。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