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黑白电视机

楼主(2020-07-21):
三洋12-T284U,开机不显示,没声,测量行管c极电压5.5.断开偏转线圈,c极电压12伏,也有声,就是不显示,求老师傅指点,另外c极电压多少伏正常,有电路图吗,

网友A:
如果行管未软击穿高压包匝间击穿可能性比较大,黑白电视机12伏供电自举升压方式行电路行管电压应该在27伏左右。

网友B:
断开行管C极铜箔,测一下行电流,结合4楼给出的电流值判断出大概位置。另外先查一下行供电限流电阻。

网友C:
朋友别急,进口机除找准故障,千万别随便乱换件,必要时可用替换法,但也要及时恢复,以免换上不合格的件造成故障扩大化。这个图我有,已拍好,家里电脑系统有问题,不能传图片,明天上午上班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行管未软击穿高压包匝间击穿可能性比较大,黑白电视机12伏供电自举升压方式行电路行管电压应该在27伏左 ...

不知道三洋的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别急,进口机除找准故障,千万别随便乱换件,必要时可用替换法,但也要及时恢复,以免换上不合格的件造 ...

谢谢,件没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 行输出变压器试试,

就是高压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洋自举升压是18伏。行管C极正常电压18伏、或外接12试试。记得量行电流、0.6-0.8A。象是12伏的故障或高 ...

嗯,断开,电压上来,连上c极电压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行管C极铜箔,测一下行电流,结合4楼给出的电流值判断出大概位置。另外先查一下行供电限流电阻。

明天发个电路板,指导下

网友C:
先传图:
朋友看能不能看清,不行再拍。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传图:
朋友看能不能看清,不行再拍。祝好!

谢谢!!!!!!

楼主:
这是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 行输出变压器试试,

断开行输出偏转线圈,屏幕一条竖线

网友G:
这情况说明行变没问题,看看是S校正电容还是行偏线圈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洋自举升压是18伏。行管C极正常电压18伏、或外接12试试。记得量行电流、0.6-0.8A。象是12伏的故障或高 ...

外接12v,断开行管c 极,测量基极0.1不稳定,有声显像管灯丝亮,不显示,没断行管测量c极,2.3v,行管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情况说明行变没问题,看看是S校正电容还是行偏线圈出问题了

断开行偏转,c极电压12v,有声,屏幕一条竖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发个电路板,指导下

我用的都是比较直接的方法,顺着行管C极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都是比较直接的方法,顺着行管C极找供电

测量c极附近电压都一样,134脚11.6 v,现在行管发烫,不敢用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 行输出变压器试试,

断开行输出偏转线圈,屏幕一条竖线,

网友H:
也有可能是行推动部分异常引起的哦。(激励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行偏转线圈拆下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绿锈

绿锈没有,有条黑了,分开了用胶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有可能是行推动部分异常引起的哦。(激励不足)

嗯,试着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量c极附近电压都一样,134脚11.6 v,现在行管发烫,不敢用手摸,

把集电极的铜箔切开,万用表串进去测电流,电流大于4楼的数字范围说明行变压器可能有问题,代换一下试试。如果电流正常,应该有个电容与行管并联,拆下量量容量。测基极电压,应该0.几伏。行管发烫应该是电流过大。

网友B:
记得应该是红线的路线查。

网友:
阻尼二极管

网友I:
偏转线圈内部短路铜绿了,取下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集电极的铜箔切开,万用表串进去测电流,电流大于4楼的数字范围说明行变压器可能有问题,代换一下试试 ...

基极电压测量0.1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应该是红线的路线查。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偏转线圈内部短路铜绿了,取下才能看到。

取下来了,有一根发黑,但没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示波器。再参考12楼、13楼图纸。这个电视的故障都不个事。。。
楼主您再查查、C616自举升压电容.C61 ...

616.617.拆下测量了,有容量,校正电容换了,现在情况,行管c极电压12v,高压包腿脚1.3.4,12.3v,有声,显像管灯丝亮,就是不显示,行管还是烫

网友:
发黑这根短路了,看看二个线圈电阻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I:
有另外偏转吗?14吋17吋多行,拆下行偏转的接线,接到另时试机的偏转线圈上,(不用套在像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另外偏转吗?14吋17吋多行,拆下行偏转的接线,接到另时试机的偏转线圈上,(不用套在像管上)

嗯,正在找偏转

网友:
断开偏转,C极电压还是12v,行管发烫,就不对了

网友J:
应该是偏转故障吧!

网友C:
朋友:机器维修有进展吗?
不要急,多分析,少动手。
当初维修全分立的黑白机还真是个技术活。从理论到实践的基本功都能用到,就看扎实不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机器维修有进展吗?
不要急,多分析,少动手。
当初维修全分立的黑白机还真是个技术活。从理论到实 ...

这两天忙,没顾上整,不忙了,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偏转故障吧!

换了个,还是不行,

网友C:
试了偏转线圈,排除其故障赶紧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找个全联的FBT试一下。

网友K:
记得当年修黑白电视机.自做二个表头的测量器.一个5A直流电流表.二线接一个废保险丝管.试机时直接替换上机内直流保险丝管位置.另外一个直流电压表.测12v电压.

正常工作电流1A多点.机型不同有上下.机亮不亮.电流大.查短路.且多在行部分.大致行管C极正常工作约27V.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当年修黑白电视机.自做二个表头的测量器.一个5A直流电流表.二线接一个废保险丝管.试机时直接替换上机内 ...

三洋的到不了27v

网友L:
就是高压包短路了,这种进口机高压包很少坏,但也遇到坏的,那偏转和国内偏转不一样,行线圈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高压包短路了,这种进口机高压包很少坏,但也遇到坏的,那偏转和国内偏转不一样,行线圈是并联的

高压包,可以改别的吗,找不到相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压包,可以改别的吗,找不到相同的

关键断开行输出偏转线圈,一条竖线,想找个一样的替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偏转线圈,排除其故障赶紧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找个全联的FBT试一下。

全联的得改引脚吧

网友L:
这种高压包有些人手里有存货,但邮费加成本怕也得50上下,所以不如买台二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高压包有些人手里有存货,但邮费加成本怕也得50上下,所以不如买台二手机

嗯嗯,,,,,

网友(2020-10-27):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三洋的电压多少

供电电压11,5付

网友:
有电感表测量一下行输出电感量,有问题比较容易发现。

网友:
    开机后关机摸高压包,高压包故障应该发热

网友:
行偏转断开有竖亮线,说明行输出变压器是好的,行偏转接上掉电,说明行偏转回路有短路,偏转线圈换了故障依旧,检查和行偏转串联的S校正电容。

网友:
您说了半天、行管集电极电压12V就不对、应该在26.5V左右才对。更换升压电容(一般是220uF/35V左右)、检查升压二极管好坏,偏转线圈坏的较少。
行管发热严重也与供电电压不足有关。或是行推动级有问题、行激励不足行管也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行管未软击穿高压包匝间击穿可能性比较大,黑白电视机12伏供电自举升压方式行电路行管电压应该在27伏左 ...

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