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稳压电源

楼主(2020-07-21):
晶体管稳压电源,9V3A ,电流大会不会有收音机有影响?

网友A:
早期的收音机采用六管推挽电路居多,4.5-6.0伏,供给电流100ma足够,当年为省钱才用交流稳压器,一节一号干电池二毛多,二号电池一毛六,而市电一度二毛二,交流稳压器大约二、三瓦,用市电划算得多。

网友:
300mA电源,3型是只有整流,加200uf电容;3A型是一个三极管做电子稳压和滤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正常时没事,如收音机短路故障可就烧的一塌糊涂甚至自燃。

你应当没见过这种东西。我倒是还有一个。
里边的调整管就是一个玻壳3AX81或者充其量就是一个大草帽3AX63,我现存的一个是3AX63。万一输出短路,调整管或者二极管都会烧掉,变压器没那么快的。这种型号的稳压电源的整流二极管甚至是用残品锗三极管代替的,输出电流不会超过100mA。
还真的像上面说的,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对3AD30根本就没有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习电子技术,需要明白,电路中的电流,只要电源是电压源,例如电池或者稳压电源,回路中的电流大小是 ...

当年小变压器用的国产矽钢片质量一般,变压器的做工水平我看在一般以下。

网友:
这个早期的所谓”晶体管稳压电源“,它的型号是:Jwy-3A,不是电流3A。

受制于各种条件,当年的9V3A稳压器不可能做的这么小。

网友:
这个外壳上的“3A”就是个型号,这么小的变压器能出3A的电流吗?还是9V乘一下是多少功率。这个稳压电源就是给收音机用的。

网友D:
有点年头的东西。

网友:
就您这个电源而言,电压若不够,或许对收音机有影响,电流大(实际是储备量大)对收音机没影响。

网友B:
收音机正常时没事,如收音机短路故障可就烧的一塌糊涂甚至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年头的东西。

有50年了,半个世纪了,

网友:
几十年前的东东,内部电容应该都老化了
而且以前制造工艺决定了晶体管性能一般
不如保留外壳,用LM7809替代,性能绝对杠杠的。

网友:
看看里头啊!怎么做的。。。

网友E:
广坛看过内部原版的照片。调整管是个 3AX81, 能输出300mA 就已经上天了

网友C:
楼主学习电子技术,需要明白,电路中的电流,只要电源是电压源,例如电池或者稳压电源,回路中的电流大小是由电压和负载电阻决定的。即符合欧姆定律,这样就不会走弯路。
早在80年代,我国市场上刚出现镍镉电池的时候,有人在电子报上撰文曰:镍镉电池内阻小,用于照相机闪光灯会烧毁灯管。这是没能吃透电路原理所致。跟楼主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此电源的调整管是3AX63,锗管,稳定性不是很好,是当年很简易的电路,倒是变压器做工不错。

网友F:
这个电源电流很小现在基本不能用。早期给四管机用。

网友:
估计是"3~9v″的意思

网友:
晶体管稳压电源,那个年代做到3A?

需要3AD30吧,要稳定工作,两只3AD30并联。没经历过那年代的人可能对3AD30、3DD15没概念。

3A只是型号而已。输出100mA差不多。

网友G:
当年专为半导体收音机生产的小电源,多为农场、街道厂、校办工厂生产。里面有个调电压的电阻,1.5-6V可调。电流达不到3A,也就500mA上下。收音机够用的了

网友:
这个电源当年有一个,不过不可能有3A电流,有500MM就上天了。

网友:
古老的东西

网友:
曾经在外壳侧面装DD01改造该型稳压器的稳压电路。输出电流最多0.5A

网友:
这个稳压电源可能有好几种规格.我有一个是1982年在五交化商店买的,当时好像是十六元多一个。输出9伏500毫安.内部整流管是四个无标志的锗三极管的bc结,可能是处理品的3AX81。调整管和误差放大管也是无字的3AX31和3AD6.变压器比较扎实,用起来还行。就是看这里边全是处理品的管子,不放心,后来拆除原来的原件,换成了 7809集成稳压。

网友:
读书时梦寐以求的东西,始终没钱买成,近年我也捡了一个,可惜那个电源管坏了的,后来发现家里杂物箱有一个好管子,换上后也是让它睡觉,毕竟用不上了。

网友:
这个稳压电源由一个3AD6、3个3AX31组成,属于普通、通用型稳压电源,有短路保护作用,最大输出9V、500mA,最小输出3V、500mA,过去有一个,是葵花收录机配套电源。

网友:
也算科普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收音机采用六管推挽电路居多,4.5-6.0伏,供给电流100ma足够,当年为省钱才用交流稳压器,一节一号干 ...

稳压电源的功率很小,电表可能都不走数。

网友:
看来虚标的历史很悠久了!这点变压器9V3A??怎么也应该是30VA的变压器吧,这变压器最多也就10VA

网友:
这电源是给当时的三用机供电的,如红波106,红旗644等,那类机子输出1瓦,耗电200MA,很费电池,这种9伏电源就是为其打造的,80年代后,随便一台台式机或录音机输出都十来瓦,早期的三用机也就过时了

网友:
3A,应该是型号,这么小的稳压电源怎么能出3安的电流呢?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

网友(2020-11-01):
有亲切感,当年电池难买,家人托别人到大城市里买了一个类似的稳压电源,6v300ma,从此家里的便携式收音机就像长明灯一样响着,直到电台停止播音,周围的小朋友都来听故事和音乐,很怀念。还记得在金属盒底部有一个孔,里面镶嵌着一个3AX62,靠金属盒外壳散热。从来没有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广坛看过内部原版的照片。调整管是个 3AX81, 能输出300mA 就已经上天了

就是嘛,0,3安也就最大了

网友H:
找了几个这种老稳压电源说明书,最大都是只有100ma,短路保护厂家已经考虑到了,不用担心烧毁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了几个这种老稳压电源说明书,最大都是只有100ma,短路保护厂家已经考虑到了,不用担心烧毁自燃

这电源我有4个,除了一个是全好的外,其他都是整流二极管坏了

网友:
80年代后期的电源很多是输出直流电压3/4.5/6/9伏,输出极性可调的了,那时大学寝室里用得多

网友:
上海长江农场出的稳压电源最早的是全塑料壳,指示灯是氖泡。70~上海亲戚帮买寄来,在红星401A上用省了不少电池钱,因401A是单端甲类输出,电流不波动,所以指示灯亮度稳定,用在袖珍机工农兵2P5(电源电压自改成6V)上,随着声音大小起伏亮度一明一暗,很好玩的。现在一直没见到同样的,只见到不少铁壳的,调整管改3AD6C了。

网友I:
人老了就怀旧,哈哈。一直在用。还有个9V的。
新玩意不行,有干扰,某些机子凑合用。

网友:
接到收音机没有噪音就是好的

网友(2021-05-05):
80年代老古董产品。3A也许是型号吧?

网友J(2021-06-12):
JWD-2晶体管稳压器

JWD-2晶体管稳压器(1)

JWD-2晶体管稳压器(1)

JWD-2晶体管稳压电源电路图(2)

JWD-2晶体管稳压电源电路图(2)

网友:
当年有个这样的稳压电源,也基本满足普通收音机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JWD-2晶体管稳压器

您的稳压电源是全硅管的,稳定性比锗管的好,变压器双C铁芯很不错的,是原机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您的稳压电源是全硅管的,稳定性比锗管的好,变压器双C铁芯很不错的,是原机带的吗?

单独购买的。

网友L:
64年自己曾做过阻容降压,用四片硒整流片做的收音机直流电源,用起来要认准火线和零线不能接错了,否则不安全。

网友(2021-11-25):
我也曾做过阻容降压,四片硒整流片做的收音机直流电源,用起来要认准火线和零线不能接错了,否则不安全。有一次火线和零线接错了,火线没接电容端,被电了一下。至今印象深刻。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人老了就怀旧,哈哈。一直在用。还有个9V的。
新玩意不行,有干扰,某些机子凑合用。

有没有电路图或者内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电路图或者内部图?

抱歉,找了没找到,不知到夹在哪里了。印象中和44楼的图片里一样的。
可以搜网上“宝尔真”的一个音响配件网址,我在他那里买的。

网友N: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直流电压看是否和收音机电源电压匹配,因为老稳压电源多是几十年前的东西,电压输出不一定标准,里面有个微调电阻可以调整一下,恢复到额定电压值即可。商标型号上标的3A不是电流值,这种小稳压电源的输出电流最大也就是100多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直流电压看是否和收音机电源电压匹配,因为老稳压电源多是几十年前的东西,电压输出不 ...

对,就100mA左右,听便携机小台式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64年自己曾做过阻容降压,用四片硒整流片做的收音机直流电源,用起来要认准火线和零线不能接错了,否则不安 ...

那个电路图不知看了多少遍,让那个大电容给难住了,等到80年代凑齐零件后这个电容降压并联式稳压电源又过时了。

网友:
废物利用的产品

网友:
挺怀旧的物件。

网友:
见过全三极管改二极管稳压电源,那时侯工业干扰小中波效果好。

网友:
你想多了,那是型号而已,这么个小玩意儿哪里能输出3安电流?能有个500mA就到顶了!楼主应该是闲鱼上的卖家,我俩交易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电流很小现在基本不能用。早期给四管机用。

应该还可以用,检查下还可以。记得我有一只一样的给飞利浦25T使用的,嫌太老了,扔了。那时候试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个这个,一直不知道怎么样,今天学到了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收音机采用六管推挽电路居多,4.5-6.0伏,供给电流100ma足够,当年为省钱才用交流稳压器,一节一号干 ...

好用吗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正常时没事,如收音机短路故障可就烧的一塌糊涂甚至自燃。

禁止用蓄电池来代替原电源维修小家电如收音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年专为半导体收音机生产的小电源,多为农场、街道厂、校办工厂生产。里面有个调电压的电阻,1.5-6V可调。 ...

这玩意俺70年代买过一个,6块多大洋,连外壳的颜色都一样

标明:1.5v~6v,200mA,好像是东海农场出品的

由于有轻微的交流嗡嗡声,根据无线电杂志的介绍

在四个整流管上,并联的4只0.1微法的瓷片电容

立马音质纯净了!

对于天天玩收音机的来讲,这玩意大大滴节省了买电池的银子

网友:
这个电源俺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