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0-07-22):
做了不少全分立元件调频机,这个最小,请大家鉴赏。现在的问题是:阳台上声大,屋子里打开开关后音量正常大,五秒内逐渐变小,不知道什么原因(耳机线作天线的设计)

网友:
好精致啊,乍一看还以为讲机板子。并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但变化过程足够慢的话用万用表示波器高阻抗档位在震荡前放等关键点抓取电位波形试试看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啊。弄个高清大图看看。

网友A:
真不错,那个小空气双联。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那个小空气双联。哪里买的?

我这个是拆机的,一种叫"电平振荡器"的仪器某种型号里有这种小双联,不过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空连不好找,不过有卖6连调感头的,体积也还凑合吧。

这个也不错,灵敏度选择性应该高于双联。

不过这个供电至少8.4V以上了,两节锂电不够了,要三节锂电串联了。

网友C:
线路图请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图请分享一下

就是八十年代中夏调频机电路,管子换成90系列管而已

网友:
元件太密,极易相互感应,自激。

网友:
很不错啊,小巧,规整,漂亮。。。

网友(2024-02-24):
这电路板相当有水平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