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用数字电桥测输出牛电感量

楼主(2020-07-22):
发现无论是测量漏感还是初级电感,测值和测量频率都有很大的依赖性。使用许老师电桥,以乐潘耳放牛为例,测初级电感时,频率100Hz,得电感量28H左右,1KHz测得60H左右。这是变压器自身特性还是电桥测量原理造成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哪个值更接近真实电感量?

楼主:
补充:测的都是没有直流偏置时的电感量。这个电桥没有这么高级。

网友:
无论什么仪器都是他的设定条件起作用的数据,想知道“真正的”数据,到“真正的”条件下去测。对多数人就一两个输出变压器测来测去有什么意义?装机,直接测量结果决定取舍就是了。

网友:
普通电桥最低也只有100HZ了,  严格来讲应该是用20HZ来测, 最次也要50HZ了

变压器设计时也是取最低频率来算出最低电感量. 电子管收音机的200HZ就只要几H就够了

网友:
电感线圈有 空芯式和有磁芯式,当线圈做好后它的电感量就定下了。但由于使在不同频率下的感抗(XL)是不同的。1H在50Hz时XL是315欧,在100Hz时的XL是630欧,在1000Hz时的XL是6300欧。由于XL变化了,测出来的电感值出现下变化。测输出时一般用1000hZ。当然这表准不准不好说。我一般是用50Hz测出感抗再换算出电感。有直流偏值时电感会下降。
等我找份资料发给你。

网友A:
发份资料给你:

javascript:;
javascript:;
在电脑上看很费劲,你可打印下来细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份资料给你:

javascript:;

多谢多谢!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铁芯材料对不同频率电磁场的磁导率不同,所以造成了测试电感量在不同频率下有很大差别,没有差别就不正常了。
一般测试电感量用100Hz,测试漏感用10KHZ 。  当然有的 卖的成品牛,电感量默认的是1K赫兹下的。不过最好是100HZ。

网友:
我认为,这可能是线圈的真实电感量与匝间电容的谐振造成的。数字电桥并不能分辨出线圈的真实电感量和匝间电容,实际测出的是等效电感量。线圈的匝间电容与电感会产生并联谐振,使等效阻抗升高,产生电感量增大的假象。如果测量频率能够连续变化,那么在接近线圈的并联自谐频率的点上,可以测出最大的电感量。如果测量频率超过线圈的自谐频率,测出的电感量将变成负值,不知道数字电桥如何处理。因此,测量很大的电感时,用较低的测量频率结果更准确,因为可以减少线圈匝间电容的影响。

网友:
100HZ快到音频下限了,硅钢片在这个频率下,磁导率比1kHZ时低不少,电感量低很正常,一般空载电感主要影响低频,所以要在低频率测量,50和100都可以,漏感主要影响高频,10k以上测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受益匪浅!!!

网友:
不知激励信号的幅度是多大. 对于有铁芯的变压器, 统一频率的信号在几十毫伏的激励下和在几十伏的激励下电感量应该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
通过上面各位老师的回答,看来测试频率50hz或者100hz都是可以的;那么测试电平呢?是取1V还是5V比较好?
一般数字电桥,只有0.3V和1V两个档,对于一个15W左右的推挽输出变压器,取1V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