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的天线匝数,与灵敏度与选择性分别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0-07-22):
矿机的天线匝数,与灵敏度与选择性分别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天线线圈匝数较用较多时,灵敏度提高,选择性下降,适合电台少,电台远,信号弱的条件下采用,天线采用匝数较少时,灵敏度下降,选择性提高,适合电台密集,信号较强的条件下,牺牲一些灵敏度,以提高选择性,减少串台和相互干扰。天线采用的匝数较少时,为了获得较高的灵敏度,只有提高对天地线的架设要求,天线架设的更高更长,才能有更好的效果。如果又不想在天地线上适当投入,又想要灵敏度和选择性都要好,是对矛盾,所以,追求更好的选择性的人,往往知道需要更好的天地线为之服务的道理。所以,制作和使用矿石机时,各人追求的目标和方面不同,采用的办法和措施也是不一样的。理解了这些原理,就不会纠结来纠结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线圈匝数较用较多时,灵敏度提高,选择性下降,适合电台少,电台远,信号弱的条件下采用,天线采用匝数 ...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收中波,可变是500p,调谐线圈51匝185μH,天线总匝数取18匝,在1/6和1/9处各抽一头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收中波,可变是500p,调谐线圈51匝185μH,天线总匝数取18匝,在1/6和1/9处各抽一头怎 ...

应该可以,也相对合理,设计高中低三组抽头就足够了,太多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反而选择开关档过多,线路繁杂,故障率会增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也相对合理,设计高中低三组抽头就足够了,太多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反而选择开关档过多,线路繁 ...

谢谢您,做好了发个帖子。

网友:
关键是天线线圈的Q值,Q值高,灵敏度和选择性就高。
天线的匝数过少或者过多,都不利于Q值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