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奥迪车头枕显示器接线定义

楼主(2020-07-22):
一快奥迪车液晶显示屏,没有尾线 不知接线定义,求助坛内大神高手指点,深表谢意!

楼主:
求助坛内大神高手指点,深表谢意!

网友:
把线路板照出来,先找到电源端,电源端肯定是有并大电容的,然后看看其他引脚上有没有穿电阻啊电容的,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都是通过电阻串到一个CPU中,多半是总线控制的,没法点亮。我也是瞎猜的。

楼主:
感谢蓝贵烦老师点拨

楼主:
感谢指点 现上内部线路板图: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看视频输入插口,应该是LVDS接口。个人DIY几乎没有办法。

楼主:
感谢g13108分析指导 !!!

楼主:
请教高人见解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