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0-07-22):
本地正值霉季,高湿,我的华硕笔记本开不了机,指示灯也不亮,怀疑受湿气影响,在太阳爆晒了半天,冷却后能开机了,用了半小时关机,第二天又开不了机,今天有太阳,又去晒了,不知效果如何,如仍不行,有何办法?是电源问题吗?好象不是,其是外接电源。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
外接电源 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怀疑受湿气影响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既然已经证明了与湿度高相关,就拆机检查一下,重点是键盘和触摸板部分,是否有使用过程中水或汗渍,用酒精清理干净,完全晾干再装机使用。
我判断就是薄膜键盘污染后受潮短路影响开机,最好更换。也可不插键盘排线,外接USB的键盘使用。
供参考。

网友:
对 如果是受潮了  一般是这样  灰尘大吸附了水汽吧  那就清除灰尘  这样湿度大一般也没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我把键盘清洗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清洗一下散热风扇,更换一下硅脂。试试看。

网友:
高温保护了

网友:
为嘛不把具体型号报一下,某某型号笔记本可能有啥通病网上一般能搜到的

网友:
还是拆开看看吧,里边会不会很潮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