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EF41用什么管子代用性能更接近

楼主(2020-07-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ef92 s值好像比较接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2 管子手上倒是有的,那是单三极管

最好还是EF41,用EAF41或EAF42也可以,(增益相近,要改接线,不用换管座),但是涉及FM中放要用中頻扫频仪扫一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EF41,用EAF41或EAF42也可以,(增益相近,要改接线,不用换管座),但是涉及FM中放要用中頻扫频仪 ...

EF92也可用,增益也高,不过要加屏蔽罩。老机灵敏度有时会有所下降,干脆改EF183最高,也要扫一扫。

网友:
改小9吧,不然以后还麻烦

网友:
还是找原型号管,这个改挺麻烦,代用效果也不一定

网友:
近似代用,需要查管脚定义。EBF41只是里面多了个小屏二极(管)。

网友:
记得我有2个二手的,不知道放在那里吃灰,有空个你找找。在消息栏里留个电话吧。

网友:
音响材料网上有售啊,如泄及到广告请版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