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劲DE1103

楼主(2020-07-23):
德劲DE1103,外接电源要8V 的?但是原装配的外接电源是不带稳压的6V 的,实际输出电压8V左右,

网友:
9到12完全可以使用,车机标示12伏,我用笔记本19伏已经用几年了.

网友:
电源也拍个图上来,是工频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如果是工频电源,还稍微能理解,

如果是开关电源,标称:6V,输出8V,相差太大,就不理解了.............

网友:
收音机的外接电源一般是是工频的,8伏很奇怪额,是交流8伏吧

网友:
是直流8V,收音机内部有充电电路。

网友:
8V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干吧

网友(2020-08-24):
我也曾有过一个8v的1103,后来的机子标注的就变成了6v,但是忘了标注8v机子配套电源是多少

网友:
两千年在成都城隍庙买过一台德劲105,记得是260元,今天看了一下要299.

网友:
我08年买的1103原装电源是7808稳压输出,现在不知是不是

网友:
我做了个7808,8V稳压电源,正常用,原配应该就是8Ⅴ稳压电源,最近外接6V铅蓄电池正常听,用6Ⅴ稳压电源也可以,就是充电电流小。

网友:
我一直用两节锂电池挂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