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连接电脑UBS接口后如何设置

楼主(2020-07-23):
我用的电脑无打印机接口,用USB接口,如何设置我忘了,我原来设置过,操作过程的笔记找不到。我只记得设置是从“我的电脑”进入,再从“管理”经“设备管理器”进入,下面的步骤忘了,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
安机器型号装驱动

网友:
通过“设备管理器”安装驱动,然后打开打印机属性中设置。

网友:
首先看看打印机啥型号
然后去官网下载驱动
USB连接打印机之后安装驱动。

网友:
运行打印机的安装程序,一路“下一步”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打印机都没有并行打印口的了吧,都是usb 的了,高级一点的还有网口的,wifi的。

网友:
打印机是USB口的话只需要安装打印机驱动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插上USB打印数据线后看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边如果有“USB打印支持”  ,再安装打印驱动肯定可以。

网友:
百度打印机型号,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
一般情况下载驱动那个网页会有安装教程

网友(2020-09-04):
插上usb 驱动精灵安装自动识别

网友:
要先装USB转接并口的驱动,再装打印机驱动就好了

网友:
有驱动程序的话,先装,他会提示你什么时候插USB.

网友:
直接在网页上搜索打印机型号,下载驱动,安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需要更新驱动程序。但是像有的打印机,比如夏普,很恶心的,要联网才能下载驱动。还不能桩u盘 ...

文件夹有汉字了吧

网友:
通电,再插上USB线,出现新设备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没试过,可能是的,哈。那就闹乌龙了。日本啥都偏向美国?驱动也要全英文?

不是汉字,是双字节字符问题,包括中文、日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