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管在本振电路中怎样工作的?纠结 偏压 容量 振幅的关系,求助。

楼主(2020-07-23):
坛友,老师好

变容管运用在电子管本振电路的时候,整体相当于一个压控振荡器,由于电子管本振幅度比晶体管高的多。那么有以下问题实在不明白,请求大家给一些参考。

问题如下

假设现在本振幅度是5v峰值。那么这个变化的本振电压会在瞬时改变变容管电容?波峰和波谷的电容量不同?震荡波形变奇怪?

加入此时调谐电压为3v,那么本振有半周的一部分会让变容管导通?

就这些

谢谢

网友:
变容管两端的电压是随信号变化的,因此在微观的时间上,Cj也是随信号变化的,随着信号电压增大,Cj会变大,谐振频率变低,信号提前到达或者越过峰值,导致峰值电压达不到预期,或者提前下降,表现在外就是谐振阻抗降低
越过峰值后,信号电压下降,然后Cj又变大,反其道行之,最终达到一个平衡,在宏观上对外表现出一个恒定的Cj
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作用于Cj-VR曲线上的负反馈,这种负反馈等效增大了ESR,降低了谐振阻抗,是导致变容管Q值低下的根本原因
但负反馈作用一般都是收敛的,最终归于一个平衡点,所以对外体现出的特性从一个较长的时间上来看是恒定的,所以不会导致波形变得奇怪
如果难以理解,可以参考负反馈放大器,难道输出了奇怪的波形?或者正反馈振荡器,也没有奇怪的波形,波形变得奇怪多是因为谐波,或者反馈环路失稳,只要反馈环路稳定,电路传输函数就是收敛的,宏观上对外体现的特质就是恒定的

网友A:
变容管背靠背使用,容量变化的影响可以抵消

振荡电压不会过高,变容管的导通会使振荡限幅,最终结果是振荡电压幅度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容管背靠背使用,容量变化的影响可以抵消

振荡电压不会过高,变容管的导通会使振荡限幅,最终结果是振 ...

你的理解有点偏差。变容管背靠背使用是它在回路中的一种接入方式,还有好多电路(比如电视机的高频头)只用单只变容管接入的。
变容二极管在回路中的接入方式:
    由于变容管的Cj-VR特性呈现非线性,因而将它接入谐振回路时,回路的频率随电压的变化f-VR特性亦会呈现非线性。为了改善回路f-VR的非线性,我们应该了解变容二极管在回路中的接入方式对
回路的f—VR特性的影响。
    变容二极管在谐振回路中大致有三种接入方式:
(1)并联式接入,这种接入方式,回路的f—VR特性完全取决于变容管,因而非线性因素最大,一般不予采用。
(2)串联式部分接入,这种接入方式的回路电容为结电容Cj与固定电容C的串联值,因而使f-VR特性的非线性得到改善,被广泛采用。
(3)全电容接入,根据所加电压极性可有两种接法。由于两个变容管背靠背接入回路,因而使f-VR特性的非线性得到改善。这种接入方法,要求两管参数对称一致,但由于两管反向串接,使Q值下降,因而要选用高Q值管。如果回路电容量不够,亦可再并上一组变容管,这时四个管子的参数也要求对称一致。

网友:
没错,什么都会发生,因为有惯性回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都是传说。

网友:
一,电子调谐电路
    1.电路特点:在接收机高频调谐回路里,变容二极管取代了可变电容器,成为并联谐振电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调谐电路如图。其中L为谐振回路电感线圈,Ct为补偿电容;C为隔直流
电容,对交流旁路;RA为串联电阻,防止与别的回路及调谐电源交连耦合。 在设计上我们可以将变容二极管看作一个可变电容器来进行计算。这里就不详述了。
二,变容管振荡器
三,MF收音机电调谐高频头
四,电视机电头。
12V—6-12频道切换电压,30V调谐电压。

网友B:
      变容管的调谐电压必须是单独、连续、细微可调、稳定的直流电,必要时要加滤波稳压电路,比如彩电高频头就都有33V稳压管,不管是晶体管还是电子管电路,都是用其代替可变电容的,工作态的是交流低电位(通常是基极或栅极)振荡器的振幅指的是输出端。电容对交流是通路,隔直流,因此不会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容管背靠背使用,容量变化的影响可以抵消

振荡电压不会过高,变容管的导通会使振荡限幅,最终结果是振 ...

谢谢大孔老师

今天实际测试了一下FM本振幅度,怎么弄都不会超过1.2Vpp,没有中波那样可怕。 按照能量相同的条件下换算,由于频率和能量差不多成平方反比关系,振幅也就只能这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容管的调谐电压必须是单独、连续、细微可调、稳定的直流电,必要时要加滤波稳压电路,比如彩电高频 ...

谢谢 于版主提供的材料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