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大佬 这是台单板机吗?

楼主(2020-07-24):
  箱子上标 ?TP微型计算机

网友:
单片机的扩展实验板

网友:
像我三十年前在大学做实验用的Z80的单板机。但好像没看见CPU。
当年的单板机还有一个4*4的键盘和一组数码管。

网友A:
这个不是单板机,是单板机的扩展实验板,单板机的型号是TP801,是由z80\PIO\CTC,三个大规模集成电路和一些小规模的门电路构成的,EPROM是2716.RAM是8片2114。
外观见下图。

网友B:
像是TP-801的扩展板,上面是一些IO电路。
用于开发/学习的单板机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单板机,是单板机的扩展实验板,单板机的型号是TP801,是由z80\PIO\CTC,三个大规模集成电路和一些 ...

真巧,我正在编辑的时候,您把我想说的东西一模一样的给发出来了。TP-801过去我们单位用的是北大仿制的,上面还带一个EPSON的微型针打

网友:
Z80,外置rom,紫外线擦除

网友:
还欠一块包含cpu.ctc.pio.eprom的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提供图片两位是前辈,但你们的图片还不是单板机,是仿真板

一看你说的话就知道你没玩过单板机,凡是那个时代玩过单板机的都知道,TP801是国内最早实用的单板机之一,问世的时候国内还没量产过Z80的仿真版板。你说的那个TP80根本就不叫单板机,那是小孩用的“娃娃机”,CPU也是Z80,有一片PIO,但是没有CTC,机内RAM只有2K,ROM 8K固化有BEISIC简化的解释程序,可以做浮点运算,有视频输出接口,和一个简易的总线出口,那个键盘是导电橡胶的,手感极差,这样的东西除了拿来哄孩子,没有实际用处,程序外存靠磁带录音机,其实就是个摆设根本不好用,当时售价320元左右,同类机种还是TRS80比较实用,TP801完全不同,没有视频输出,是地道的工控机,性能可靠稳定,很多技术改造项目都在使用,当时售价560元,和TP80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俺不太懂,看着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说的话就知道你没玩过单板机,凡是那个时代玩过单板机的都知道,TP801是国内最早实用的单板机之一 ...

4位数码显示RAM 地址, 2位显示数据;
人肉编译机器码;

那时代的搞嵌入式的都是牛人。。。

据说通过监控程序可控制应用程序单步运行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位数码显示RAM 地址, 2位显示数据;
人肉编译机器码;

有单步运行step键,按一下走一步,那时的单板机既是开发机也是应用工作机,也不一定用人肉编辑机器码,有Z80的汇编软件,可以再其他微型机上运行,8085、8080、6500等CPU的汇编软件在80年代也已经广泛使用了,真正让人头疼的工业控制计算机是JS10A,整版都是中小规模的门电路,磁芯板内存,没有键盘,用穿孔机配合光电输入程序,快慢不说,就那几百字节的存储量让你很难编出应用程序。那时我有一个Z80的最小系统,只有一个CPU和PIO,还有几个门电路,连RAM都没有,要想用来干活还真挺难的。

网友:
来见识一下。。。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B:
像是TP-801的扩展板,上面是一些IO电路。
用于开发/学习的单板机是这样的:

您好,这是您收藏的单板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提供图片两位是前辈,但你们的图片还不是单板机,是仿真板

不要不懂装懂,OK

网友:
这个是模数转换扩展版。记得当时还有总线来着,好像叫s-100总线,应该用总线连接到单板机。

网友:
无线电 80年代初的某期封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不懂装懂,OK

人家已经承认说错了,就不要用这样的口气再说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