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电脑小型电源为可调方法?

楼主(2020-07-24):
       手里有一个联想电脑小型电源打算改个可调电源,这个电源是台达生产的,控制芯片是UC3843B,还有一个芯片是DWA102,板上有三个光耦。
这电源做工不错,很是紧凑,而且还带有电感滤波器,电源体积只有一般电源的二分之一大,印版面几乎全是贴片元件。

网友A:
这要看你要改成什么样,比如电压范围。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可以买一个升降压模块,接在5V或12V输出端,将电压调整到使用值。因为这个电源元件密度大,没有电路图,建议你采用此方法。
若要改动电源,需要将TL431电压基准电路改为可调,即可小范围调整输出电压。还要将电压保护电路断掉,电流保护也要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要改成什么样,比如电压范围。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可以买一个升降压模块,接在5V或12V输出端,将电 ...

谢谢,就是打算改到24V这样应用范畴相对大一些。手里有几个494芯片的电源改可调成功,看到这电源小巧做工不错,就想改造一下。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个单端驱动小电源,改可调范围不会大。没多少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也是单端的正激电源,看着远不像反激电源简单,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台达电脑电源也有几个,有几个输出线 ...

贴片元件的电路,一般不愿修理,查找故障太麻烦了。
但是,这个电源体积小巧,输出功率也不小,+12V14A,+5V10A,+3.3V16A,总功率280W。
要是有个电原理图参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个单端驱动小电源,改可调范围不会大。没多少意义。

要能改到输出24V就可以,也可以24V再用降压模块做可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