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放着不用坏得快还是用着坏得快?

楼主(2020-07-24):
老师们好,今天修一82年产的库存信号源,更换一个三极管后,顺便把电解电容全换了,心想肯定失效或漏电了。换完后觉得还是测一下再判siwang。测完后很吃惊,都是好的,快40年了。电容放着不坏吗?请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 一些老收音机里1963年的电解照样能用。

时间长了性能差点而已,随着上电使用还会自修复。

网友:
电容不是电池

网友:
放着不用容易坏。我的一台SONY ICF7600,就是放在一边好久没用,里面的电解漏液,损坏了。

网友:
点解电容 高温易坏
储存的  估计温度变化大 也容易坏
最理想就是25度,温度变化不大  寿命会长吧。

网友:
铝电解电容长时间不用,密封不好容易电解液干枯或减少,造成失效,容量降低。密封好造成氧化铝膜变薄,耐压降低,用一半标准电压老化几小时即可。

网友:
我这还有一些1949年的油桶电容,照样能用。

网友:
    铝电解电容是用浸有糊状(就像碳性干电池)电解质的吸水纸夹在两条铝箔中间卷绕而成。它是不耐热元件,应远离发热体,在散热良好处装置,以防电解质干涸。常见的收音机滤波电解电容,一般都靠近滤波发热大电阻,无形中增加了隐患。铝电鰥电容长期贮存后,漏电流增大,在使用时电压应逐步增大至额定值(阶梯激活)。
    合格的电解电器长期放置与经常使用不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卖家库存积压的品牌电解还是可靠的,工作中电脑板卡上的铝电解鼓包的不在少数,为此现在厂家在关键点都使用固态电解电容,只是故障率低一些而已。

网友A:
有关寿命影响的问题,材质是一个狠重要的因素的,

网友:
主要影响因素 还是温度。如果通电使用, 温度比较高,那么就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寿命影响的问题,材质是一个狠重要的因素的,

     铝电解电容不管谁生产材质就是纯铝,材质成为影响因素,质量(电参数)与寿命是不同的概念。 因为鋁的成本便宜,只要純度在99.98%,則用來制造电解电容是很适宜的。国产鋁的资源相当丰富,50年代国产紅星牌鋁錠的純度已经达到999%,已适于制造电解电容,,如果鋁的含铁量超过0.05%,它就不适宜制造电解电容器。
     决定电解电容质量的因素是采用新技术,工艺与工装设备,企业内部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ISO9000系列标准)。

楼主:
感谢老师们提供的资料和解答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和各位前辈的讲解

网友:
这个要看质量好不好  以前的电容大多数都比较好!~! 现在的电容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油浸电容不错,出吗?

网友:
这个要看封装工艺和电解质类型,普通电解是非密封的,时间过长电解液损失,性能是有下降的,一般都有存储期。密封的不用太担心,我原来手头有一批拆机国产军用的电解,绿色铝壳焊接密封的那种,20年前2块钱一个,放上去马上都被抢光了,我把手头的锯开了一个,里面电解液还是完好的,用电桥测试性能一点儿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