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图求助

楼主(2020-07-24):
第一次用这类软件,使用solidworks画了张机箱开孔图送给厂家加工。厂家要求dwg格式的图,要把三维零件先转换成二维工程图(三视图),标注完各尺寸之后再改格式。原图中有几处倒圆边和比较复杂的孔,我用剖面图的形式标,厂家说看不懂。现在想改用在侧视图上标,不过效果好像更不好。请教各位,这样的孔怎么标尺寸更明白易懂?谢谢各位!

这是3D零件图,画圈处是标注的难点。

这是3D零件图,画圈处是标注的难点。

现在采用的是在侧视图上标注的方法,厂家看不懂。

现在采用的是在侧视图上标注的方法,厂家看不懂。

主视图

主视图

网友:
沉头螺丝孔??

楼主:
有一个沉头螺丝孔。

网友:
弄个局部刨在进行标注

网友:
标注直接标在图上就行,不用拉出去

网友A:
你还可以先把图都倒出来,用cad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可以先把图都倒出来,用cad标注,

谢谢。准备用剖面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用剖面标。

你最好找个跟机械有关的人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