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蛋鸡机箱开孔 求助

楼主(2020-07-24):
第一次接触这类软件,边学边画,高人指点,花了一个星期画出来顶板和前面板的开孔图(用店家的成品空白机箱)。现在要把三维图投影成二维工程图,标注尺寸之后发给厂家加工。有几处复杂的孔在标尺寸时出现问题,厂家说看不懂。请问这些尺寸如何标注更让人易懂?

三维图,红圈处(倒圆边等等)那些就是尺寸标注的难点

三维图,红圈处(倒圆边等等)那些就是尺寸标注的难点

现在是在侧视图的虚线处标注,很乱,我自己看起来都费劲。

现在是在侧视图的虚线处标注,很乱,我自己看起来都费劲。

主视图

主视图

网友:
三维软件,主要是做复杂的模具使用的;
你做这个,建议使用CAD即可,这些部位标准倒角即可。

网友:
你画的那种圆角,大部分厂家无法加工。最好使用倒角,好加工。设计机箱,还要知道一些加工工艺,否则你设计的东西有时是无法加工的。

网友:
我们公司前一阵也有个小伙,做的事跟你简直差不多啊。本来搞电子硬件的,结果做的出来的东西要弄个外壳,外壳是直接用买的成品的白色塑料箱子,要在壳子上面装开关按钮电源插座什么的,要提供开孔图纸让厂家追加工,他也是用solidworks画出来3D要出工程图。。。对机械制图也不了解。。。

回答:
那些有细节的孔(带倒直角,倒圆角的),用剖切图表示(推荐),搞加工的人都能看懂的。
认真学了机械制图的应该都知道这种表示方法的。

但是就你这个案例,不过只是想表达孔边上的倒角什么的,不算复杂的特征,可直接在标注文字里面像下面这样说明
比如:
2-M5通,近端孔边倒角C0.5        打2个M5的螺纹孔,C0.5表示倒45°直角,边长0.5mm,近端指图上表达的这面,否则就是远端(背面)
4-Φ12贯穿,近端孔边倒角R2      打4个的Φ12的光孔,R2表示倒圆角,圆角半径2mm
Φ12通,Φ30沉孔深2
Φ12通,背面Φ30沉孔深2            背面就是图上看到这面的对面
这样标注,干加工的,只要不是新手也很容易就懂的。

另外,在上面表达和文字说明的基础上,可以再加一个3D投图,比如等轴测图或者其他角度的也可以,这个3D投图可以调小点。
实在不好安排也可以用局部放大图表达。是能让人看到关键特征就可以了。
画图就是给人看的,如果可以,就尽量表达清楚详细一些。
过去画图用手绘,要加什么视图的比较麻烦,现在用电脑3D出工程图简直不能更方便了。

上面说的在solidworks里面都可以很方便直接就弄出来的。

最后,是建议:
看你做这个板子只是为了做胆机,基本要求只是开孔什么的,孔边的倒角似乎没有太大必要,
只是似乎美观那么一点点而已。如果可以,建议改成倒直角的,加工方便,成本也低。

网友A:
三维图不是可以直接生成“工程图”吗?
我以前画过木机箱图,那些木板直接存为厂家要求的格式不要标注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图不是可以直接生成“工程图”吗?
我以前画过木机箱图,那些木板直接存为厂家要求的格式不要标注尺寸 ...

这个工程图就是用三维图生成的,但是没有尺寸,要自己进行标注。这软件我才上手没几天,一步一道坎啊

楼主:
厂家要求dwg/dxf,我现在采用的方式是3D图生成工程图(这一步要标尺寸),再选择保存为dxf/dwg格式。

网友:
慢慢学,多用就会熟练了。

网友:
标注应该简洁。孔洞一般要标定位尺寸(中心位置)和直径。标注一般要以某几条边或中心线为基准进行标注。互相有位置关系要求的孔的标注应该明确之间的关系。最好不要存在封闭尺寸。

网友:
用CAD2012画,直接出来的图纸发去商家就行,你这个软件是专门用来话3D设计的,CNC开孔只需要平面图就行

网友:
我以前接触过的机箱厂,做机箱都是要求提供三视图的(主视,俯视,左视,)

网友:
如果对方也用三维软件,你可以直接发三维图给他,这样更不会出错,就是给三维图时要转换成中性格式。

网友:
用cad画蛋充饥!?

网友:
可以直接转换CAD格式式   你在装个CAD软件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你找一个使用这个软件的加工厂家,问题就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