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机箱上的开关,需按好长时才能开机,而且等待时间也有一分多钟!

楼主(2020-07-24):
有时,按了还开不了机。是不是要坏的节奏?年龄大了,电脑不太懂。

是女儿家的,用了5-6年时间,组装机,Window7系统。

求问,要不要拆机清洁?

开关坏?

网友:
先把开机的两根线碰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如果正常开机的话就是开机键轻触开关失效了,换个就行;
要是开机还是那个样子,就是机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吹灰尘  这天气 返潮

谢谢您的指导,开机箱,打扫灰尘。

网友:
拆开电源看看 …… 说不定换个电源就返老还童了呢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开机后能使用,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开机按键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套电脑吧,按下开机键到嘀响一声,画面出来,大约需要二十秒,然后约2秒进桌面。

硬件装完首次开机我都以为是坏了,但是进系统后妥妥的没问题,不知道自检为啥这么久

网友:
开机键问题多,接触不良

楼主:
只要能开机,运行正常!

网友:
开机按钮出故障的几率非常小,主板故障的概率最大。主板积灰,受潮后会出现轻微漏电,严重时会出现PCB走线断线或过孔断线,就会出现有时不能开机。所以台式电脑还是要经常打开用用反而不容易坏。

网友:
电脑这么久没收拾过,应该整整了

网友:
开机按键很可能出了问题。我的惠普激光打印机也是类似的问题,需要反复按开机键,才能正常开机,关机。后来花了半天时间,拆开外壳,换了控制开机的轻触按键,完全正常了。

网友:
先短接开机按键试试,应该是先排除接触不良导致的原因,这是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