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讲解一下天津361和美多563A。573型电路的高频部分谢谢

楼主(2020-07-24):
;请老师讲解一下天津316和美多563A.573。电路的3型高javascript:;频javascript:;谢谢!javascript:;javascript:;

美多563

美多563

网友:
我知道一些:这种机器的双连特殊,每一连定片分开成两部分。实际是240x2+125x2,中波时用波段开关把240和125连通,就是365x2,与常见电路相同,短波时,只有两个125p接入电路,可以减小度盘上电台密集程度。

网友:
2楼已经说了,这几个收音机使用的小型四连可变电容,中波时两组定片并联,短波时只用一部分容量,缩小调谐范围,使短波得以展宽,选台比较方便。
下面是天津352收音机电路图,调谐部分有文字说明,天津361收音机在352电路基础上加了调谐指示:
下面是美多563-A、573收音机电路,其文字说明在中波时,并联成为375P应为370P

网友:
短波扩展还有电气方法。可以参考牡丹2241收音机电路设计,把各国际米波段分布在不同的短波段里,然后加以扩展:

网友(2020-10-14):
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设计思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