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7-25):
前两天我这里下雨,并时有闪电。在一次闪电后,我家一组同一控制开关的3个LED灯不亮了。心想可能是保险开关跳了。但仔细检查后发现开关并没有跳。同时检查其他灯,发现一组用同一开关的节电灯三个灯只剩下一个亮。取下不亮的两个灯检查~没坏。放回去依然不亮。另外有一个“水晶灯”里面有十个个白炽灯,也只亮几个。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但因为是晚上也只能等第二天再讲。到了第二天发现外面有一台工程车。不久工程车也就开走了。我想起前一晚上的问题,跑去试一下,灯全好了。但还是想不通:同一开关的灯为什么会有些亮有些不亮呢?

网友A:
有些灯不亮是因为电压降低了吧?第二天都好了,进一步证明此可能性

网友B:
零线断了,电压偏了很多刚好这相电压偏低?

网友C:
说明雷击后电不足了,也就是说不是一点电都没了而是还有一点电。

网友D:
你这个“同一开关”有些模糊,电压不够节能灯、LED灯部分不亮是正常,白炽灯部分不亮就说不通了。
可能的原因是白炽灯具里面还有电子开关调节亮的灯数,电压不足电子开关不能正常转换开关就出现这样的现象。

零线断是供电事故,将烧毁掉一大片用电器会很热闹的。楼主这种检修过后还能安静生活的小区说明不是零线断路造成电压不足,是高压缺相了,雷击高压刀闸或令克一相掉落现象。高压缺相低压三相四线现象是只一相电压还能正常,另两相电压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灯不亮是因为电压降低了吧?第二天都好了,进一步证明此可能性

电压低只会是在同一控制开关下,灯一起不亮或一起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断了,电压偏了很多刚好这相电压偏低?

或者你是对的,但为什么在同一开关控制的电路中,有些灯亮有些灯不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雷击后电不足了,也就是说不是一点电都没了而是还有一点电。

我得奇的是电压不足为什么在同一控制开关的电路内为何有些灯亮有些灯不亮?

网友E:
5楼朋友专业解释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同一开关”有些模糊,电压不够节能灯、LED灯部分不亮是正常,白炽灯部分不亮就说不通了。
可能的 ...

就以水晶灯为例吧!一盏水晶内有多个灯头而进行控制的开关也只有一个。这就是“同一控制开关”。不知我这样说你是否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楼朋友专业解释有道理。

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以水晶灯为例吧!一盏水晶内有多个灯头而进行控制的开关也只有一个。这就是“同一控制开关”。不知我这 ...

我不是怀疑你的机械开关。大多数家庭大厅吊灯里面都会有电子开关用来调节灯的亮度(其实就是控制亮灭一部分),比如开关一次小亮开关2次中亮开关3次高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低只会是在同一控制开关下,灯一起不亮或一起暗下来。

我没在场,所以只是根据得到的信息瞎猜,反正这有点难说,弄个调压器慢慢降低观察一下才可能得出较客观的 结论。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考虑每个灯珠可以亮的电压有差异,白炽灯只能考虑接触不良或串联了什么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得奇的是电压不足为什么在同一控制开关的电路内为何有些灯亮有些灯不亮?

这种现象是外线缺相导致的。外线缺相大多是有小动物(猫或黄鼬等)爬上了变压器触电而造成的、一般与打雷关系不大。
灯变暗是由于外线缺相后、你家的电是从另一相通过其他(别人家)电器串过去的电压,这时电压较低。至于部分灯能亮而有些灯不亮就是灯本身电路的不同造成的。此时电冰箱、空调等电器 无法工作的、电扇只有微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怀疑你的机械开关。大多数家庭大厅吊灯里面都会有电子开关用来调节灯的亮度(其实就是控制亮灭一部 ...

我那盏灯没有电子开关。也没有电子亮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在场,所以只是根据得到的信息瞎猜,反正这有点难说,弄个调压器慢慢降低观察一下才可能得出较客观的 ...

现在反正巳修好了,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考虑每个灯珠可以亮的电压有差异,白炽灯只能考虑接触不良或串联了什么东西。

电灯接触不良,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现象是外线缺相导致的。外线缺相大多是有小动物(猫或黄鼬等)爬上了变压器触电而造成的、一般与打雷 ...

室外的电线出问题是一定的了。因为工程车来过之后室内的灯就正常了。至于为什么有些灯亮有些不亮,很可能是楼上所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