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6型短波一级接收机晶校单元中晶振频率多少?

楼主(2020-07-25):
买了一台二手56型短波一级接收机,晶校单元中晶振丢失,不知道频率多少?有哪位知道请告知,谢谢!

楼主:
电子管编号14旁边,晶振编号766。

楼主:
图纸编号768,底盘喷码766。

网友:
晶体旁边的数字像是标的“768”。768KHz?还是76.8KHz?

图太不清楚了。

楼主:
不可能是768KHz是编号768,晶体校准一般情况都是在整数,如100KHz,1MHz等。晶体校准的作用是在收讯机中校准频率度盘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768KHz是编号768,晶体校准一般情况都是在整数,如100KHz,1MHz等。晶体校准的作用是在收讯机中校 ...

那就是您的问题了,我只不过提供一种思路。

网友:
看看我的这个,收音正常的,数据不知道,你自己对型号。。。。

网友:
晶校单元中晶振250 干赫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资料,非常感谢!玻璃管装的晶振是没有办法搞到了,准备用一般的250K晶振焊上4mm插脚代用。

网友A:
注意晶振的功率,现在集成电路用的那种小晶振,用在电子管电路上,很容易因为超功率造成里面的晶体碎裂。解决办法是,买个有源晶振,用缓冲放大将信号放大到你需要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晶振的功率,现在集成电路用的那种小晶振,用在电子管电路上,很容易因为超功率造成里面的晶体碎裂。

谢谢提醒,准备用BT3电子管扫频仪上用于频标产生的那种大些的,太小也不好焊。

网友B:
我似乎有这个晶体,楼主需要我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似乎有这个晶体,楼主需要我可以找找

如有更好哦,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有更好哦,谢谢!

管脚和楼主的好像不太一样,和楼上另外一位坛友那个比较像。旁边两个金属壳子的似乎可以插在那个座子里,但是是615k的,也是56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和楼主的好像不太一样,和楼上另外一位坛友那个比较像。旁边两个金属壳子的似乎可以插在那个座子里, ...

我的56机只能插右边的那种金属壳密封的,玻璃管小七脚的不能插,当然如果换一个小七脚管座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和楼主的好像不太一样,和楼上另外一位坛友那个比较像。旁边两个金属壳子的似乎可以插在那个座子里, ...

615KHz的晶振是不是第二本振上的?我这台第二本振是500KHz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15KHz的晶振是不是第二本振上的?我这台第二本振是500KHz的。

应该是吧,机器型号是XS-D12。

网友:
我239是500k的

网友(2023-10-02):
引用 楼主:
615KHz的晶振是不是第二本振上的?我这台第二本振是500KHz的。

您这个二本振是500K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