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

楼主(2020-07-25):
有认识这个的么?是啥?

网友:
可以用500v摇表测一下放电电压。

楼主:
通电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放电管,做避雷器用的

老大知道是多高电压的末?

楼主:
多高放电?

网友B:
氖泡嘛,一般点亮电压在110V~130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氖泡嘛,一般点亮电压在110V~130V之间。

通电不亮

网友:
这个大概什么都干不了,不像氖灯

网友:
这个是氖泡吧

网友B:
要么漏了,要么扔了。

网友:
氖泡电极间距离近。这个远,应该是气体放电管,放电电压500V以上

网友:
氖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漏了,要么扔了。

都漏了啊!?

网友:
      特种电压氖灯的概念区别于各种普通规格的标准氖灯,其显著特点是:启动电压与标准氖灯不同,有的启动电压极低,只有40VAC左右,有的特别高,可达到300-400V以上,其次是结构外形与普通标准氖灯也不完全一样,内部电极及灯内工作物质都不同与普通氖灯的生产工艺,需要采用特种材料和生产工艺才能达到要求,特种电压氖灯主要为某些军工产品及精密家用电器配套使用。
可为客户订制起动电压为40VAC-400VAC的各种电压氖灯。欢迎客户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