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XL6009和XL6019怎么选择

楼主(2020-07-25):
XL6009  输入5-32V  电流4A  开关频率400K  2.3元
XL6019  输入5-40V  电流5A  开关频率220K  1.8元
我需要3A的电流,看资料09合适,但19电流更大价格反而便宜,就是开关频率小一倍,要用到比09大的电感和滤波电容,还有什么缺点吗?我该用哪个芯片呢。看了淘宝上09和19模块外围元件怎么都一样的,没有针对开关频率做优化吗

网友A:
哪个外围电路简单、价格便宜就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外围电路简单、价格便宜就用那个

虽然开关频率不一样,但看了淘宝,外围原件都一样的,那还是用19吧

网友:
两个都试试。比起国外十几块钱的芯片,这个算白菜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