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万能的坛友请教负离子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20-07-25):
拆解负离子发生器(高压产生器),发现一驱动芯片,丝印CD04,SOP封装,问了很多做电源的朋友都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在此请教万能的坛友,能帮忙分析此芯片功能,找出原始型号吗?

网友A:
多半就是555,从来没什么负离子芯片

网友:
一个脉冲信号发生器。

网友B:
估计也就是电流恒定市电隔离开环LED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就是555,从来没什么负离子芯片

NE555需要加一个三极管才能驱动变压器,这个芯片是直接驱动变压器的,所以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也就是电流恒定市电隔离开环LED驱动芯片。

输入是DC5V

楼主:
找了很多DC/DC芯片,就是没找到2脚GND,4脚V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