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的1.5匹挂机关机状态下自动掉电上电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0-07-26):
03年买的美的1.5匹老冷暖挂机,在关机状态且未拔掉插头的情况下,出现自动掉电加电的现象(与家里停电来电的现象一样,但跟掉电无关),这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原来怀疑自动/制冷的微动开关老化误操作,现在已经拿掉了,还是故障依旧。另外,此机还能正常制冷,就是莫名其面的老鸣和闪灯,需要开/关一下,再调整到自动状态下,才能工作。请坛里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检查电脑板 电源故障。看看12V,5V 电压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加个漏电保护看下

楼主:
哦 好谢谢,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脑板 电源故障。看看12V,5V 电压问题,就可以解决。

我水平不够呀,又没有电路图。这要是老道遇到,自然能手到病除。谢谢老道,等天不热的时候,折腾试试,届时请老道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水平不够呀,又没有电路图。这要是老道遇到,自然能手到病除。谢谢老道,等天不热的时候,折腾试试,届 ...

看看电脑板是电容降压还是有变压器的,电容的是容量问题好办,换一个。如果是变压器的主要是 二极管问题。

楼主:
有个单独的变压器,没焊在主板上,2个插件插在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脑板是电容降压还是有变压器的,电容的是容量问题好办,换一个。如果是变压器的主要是 二极管问题 ...

有个单独的变压器,没焊在主板上,2个插件插在主板上的。
感谢,记下需要检查二极管。天热不愿折腾,后面再拍几个图,请教您老哥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单独的变压器,没焊在主板上,2个插件插在主板上的。
感谢,记下需要检查二极管。天热不愿折腾, ...

好的,我尽量帮助解决。

网友B:
别查了,换电脑板吧,通病,没原装的就换通用版,03年的机子网上买快万能板3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查了,换电脑板吧,通病,没原装的就换通用版,03年的机子网上买快万能板30多块钱,

没错,这是最后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通病,换遥控接收头即可,,

明确告诉你:不是接收头的毛病,也不是应急开关,别的品牌不知道,美的有款电脑版新的都有这毛病,只能换板或换烧好程序的电脑块。03年的机子还是换万能板划算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7~8台这种故障的机器,因为单位80%的空调都是美的,没有换过控制板。。基本上都是换接收头解决的, ...

也可能是不同地区型号不同工厂不同吧,我修过不下十几台相同毛病的美的机器,基本是03到13年的,取下接收头焊下应急开关故障依旧只能换板,出故障的时间短的只有安装后七天,一年左右居多,去年朋友的08年家电下乡的机器也是这毛病,换万能板了事。

网友D:
家里35美的压缩机自动运转,内机没有动做。运转一会可能是压力超了,压缩机保护停机,那声音好像拖拉机,反复这样。现在只能拔插头了。

网友E:
我是冲着美国空调进来的

网友F:
我认为12楼坛友说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毛病很好判断.拔掉红外接收小板的插头,或者焊开红外接收管的脚,再接上电源观察半小时以上,看故障是否还出现.如果故障不再出现,就是红外接收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冲着美国空调进来的

是真美的,不是那个美帝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12楼坛友说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毛病很好判断.拔掉红外接收小板的插头,或者焊开红外接收管的脚,再接上 ...

哦  谢谢您的指导,这个测试比较容易,可以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不同地区型号不同工厂不同吧,我修过不下十几台相同毛病的美的机器,基本是03到13年的,取下接收 ...

我正在某宝找这个1.5匹的室内机通用板,还要看接口大小合适才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某宝找这个1.5匹的室内机通用板,还要看接口大小合适才可以吧。

通用版要重新接线,很简单,主板带的有插接件,找出压缩机 四通阀 风机 零线,做好插头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版要重新接线,很简单,主板带的有插接件,找出压缩机 四通阀 风机 零线,做好插头插上就行。

谢谢专家指导。在专家眼里很简单的,对我就没那么简单咯。板子大小尺寸,遥控板是否能用,都是个问题。关键这机器不是买来就出的问题,用了10多年了才出的问题,而且以前这机器负荷比较高,是超面积使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家里35美的压缩机自动运转,内机没有动做。运转一会可能是压力超了,压缩机保护停机,那声音好像拖拉机,反 ...

如果未开内机.外机工作(内机风机不转.系统压力会加大.继而保护停机).多数是电脑板上的控制压缩机的继电器触点烧熔.

     但在打开内机制冷功能时.(内机风机不停的情况下).外机则不会保护停机

  当然.外机压缩机工作.散热风扇不工作也会造成保护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未开内机.外机工作(内机风机不转.系统压力会加大.继而保护停机).多数是电脑板上的控制压缩机 ...

以前主板坏了个2003马家买了几块换了一个,用了几天2003又坏了,可能2003质量不好带那个继电器费劲才坏的,又在它们两个中间加了一个小的继电器,用了段时间没有问题,今年把这机移到别的房间又出现上面说的问题,我感觉就和楼上师傅说的一样程序问题,可能只有换板了。

网友H:
断开红外接收头观察一两天,看能否正常(手动使用),如正常后,更换红外接收头输出电路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I:
老美的空调有个通病。蒸发器与主板之间的间隔海棉老化后,蒸发器的水气串过主板,主板受潮,会产生一些古怪的故障。拆下主板用电吹风吹干后喷上绝缘漆,故障会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美的空调有个通病。蒸发器与主板之间的间隔海棉老化后,蒸发器的水气串过主板,主板受潮,会产生一些古怪 ...

哦  这也是有可能的。冷气进入生成冷凝水  造成主板短路。谢谢,又一个实用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未开内机.外机工作(内机风机不转.系统压力会加大.继而保护停机).多数是电脑板上的控制压缩机 ...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是未开机,出现掉电上电现象,上电之后也不会开机,只有电源灯在闪,过一阵子又掉电又上电,电源灯还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开红外接收头观察一两天,看能否正常(手动使用),如正常后,更换红外接收头输出电路上的滤波电容

出现掉电来电之后的现象,电源灯一直闪。而且,几分钟之后重复掉电又上电,电源灯一直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尽量帮助解决。

老道老哥,板子拆下来了,看看还有救吗?1N4007有个角发黑,万用表通断档测试正向680,反向不导通(在板子上测的)。有两个2W11K的电阻发热厉害,测阻值正常,管脚都发黑,两个管子上涂的胶融化状明显,电流互感器都给熏黑。板子背面2个电阻部分的电路变色比较明显。各管脚在放大镜下暂没发现虚焊开焊现象。请指导,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道老哥,板子拆下来了,看看还有救吗?1N4007有个角发黑,万用表通断档测试正向680,反向不导通(在板 ...

给电脑板加12-15V电压,不管是直流或者是交流,测量7805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如果正常蜂鸣器会发出声音。问题主要是四个二极管和那个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脑板加12-15V电压,不管是直流或者是交流,测量7805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如果正常蜂鸣器会发出声音。问 ...

通电12V,蜂鸣器正常,遥控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闪亮。4个二极管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正向阻580左右,反向开始有1800,之后是无穷大(应该是电容导通放电的缘故?)。电容25V2200uf,充电正常(充电阻值缓缓变大,最终为无穷大。反向500的阻值,应该是有旁路的缘故吧?)。还需要把原件取下来检查不?
7805  1与2之间12v   2与3之间为5v  ,也是正常的。

空调开始是可以工作的,工作一会儿就出现掉电。待机状态下也是发生掉电现象。另外,再请教一下,两个发热厉害的串联电阻,发热厉害了影响不影响互感器的工作?室外机对电脑版的电源有没有影响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12V,蜂鸣器正常,遥控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闪亮。4个二极管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正向阻580左右, ...

室外机没有问题,就是电脑板反复掉电的问题,两个电阻发热不是大问题。
吧7805和集成块的脚补焊一下,看看故障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机没有问题,就是电脑板反复掉电的问题,两个电阻发热不是大问题。
吧7805和集成块的脚补焊一下,看 ...

我把电脑板的变压器也取下来了,通电220V(实测230V) 通电出来是17-18V,估计不是用电高峰的时候能到240V,这个供电是不是高点了?

我先按您说的 ,把相关的各个管脚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电脑板出现的反复掉电,不是元件的问题。就是脱焊的问题。对可疑的焊点进行补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脑板的变压器也取下来了,通电220V(实测230V) 通电出来是17-18V,估计不是用电高峰的时候能到2 ...

供电不是问题的关键,集成块的 供电是7805.  12v 是控制继电器的电压。
检查7812 的工作状态,这个7805是在7812的后面取到电压的。如果7812掉电引起7805没有电源,就是问题的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是问题的关键,集成块的 供电是7805.  12v 是控制继电器的电压。
检查7812 的工作状态,这个78 ...

补焊完了,把新焊点上了一遍清漆,装上去了,就是外壳子没装,现在机器在正常工作中(15分钟了吧)。看看后面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焊玩了   也上了一遍清漆,装上去了,就是外壳子没装,现在机器在正常工作中(15分钟了吧)。看看后面 ...

所有的元件都没有问题,就是脱焊。
这种所谓的电脑板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超过30分钟了,没问题。实验证明,老道的维修思路是正确的。这个空调已经用了10多年了,近期才出现的问题,那说明是老化带来的问题。万能的老道,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就这么轻松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过30分钟了,没问题。实验证明,老道的维修思路是正确的。这个空调已经用了10多年了,近期才出现的问题, ...

刚才又有一台空调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我请他发照片,我帮助他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过30分钟了,没问题。实验证明,老道的维修思路是正确的。这个空调已经用了10多年了,近期才出现的问题, ...

我从事冷冻维修四十多年,修理这种电脑板二十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事冷冻维修四十多年,修理这种电脑板二十多年。

确实不一般,经验丰富,技术老道,认识你的人都是一种福分啊,省的去买新空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一般,经验丰富,技术老道,认识你的人都是一种福分啊,省的去买新空调了。

把你的维修过程和方法发个帖子,告诉大家,维修空调电脑板不是什么难题。

楼主:
好,一会儿整理一下。把收货的喜悦跟大家一同分享。

网友H:
功率件全部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率件全部补焊一下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