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磁炉检修保护仪图纸分享。

楼主(2020-07-26):
一般维修人员在检修故障电气之间,都会事先穿入一只白炽灯灯泡,通过观察灯泡亮灭情况,初步判断故障严重性。
开关电源检修保护仪的使用教程,网上很多,这里就不再叙述了。下面把楼主制作的相关图纸公布如下,共大家参考使用。

在补充说明一下:E27推荐陶瓷螺口,体积较小为宜。空开因根据实际情况选配,一般小功率开关电源多用4-6A的空开,大功率电器多用10-16A的空来,本楼主用的是6+10A并联组和,方便检修大小功率电器。KCD3船型开关为三脚带灯的,方便直通和检修为指示。

效果样式

效果样式

器件名称

器件名称

器件位置及开孔尺寸图

器件位置及开孔尺寸图

各器件大样图

各器件大样图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A:
楼主的做安全了,不错
修大点的电源灯泡200W还是小了, 下次有空我再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做安全了,不错
修大点的电源灯泡200W还是小了, 下次又空再搞大

灯泡可以自行更换的,一般修理电磁炉等大功率电器,用275W浴霸灯泡即可,途中是100W的灯泡。
检修几十瓦的小功率电器,用60W左右的灯泡就可以了。

楼主:
硬核资料,难道大家都不感兴趣么。
后面还打算开源数字耐压测试仪(兆欧表)呢。
太冷清了。

网友B:
专业修理可以有,如果偶尔修理一下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2020-10-18):
引用 网友B:
专业修理可以有,如果偶尔修理一下就没有必要了

是的。我玩电源较多,所以短路保护仪是有必要的。

楼主(2021-06-14):
最新版,增加了过流保护器,感兴趣的朋友可加QQ群或微信群交流。

网友(2021-08-08):
很不错的方案。

网友C:
就想看数字耐压测试仪(兆欧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想看数字耐压测试仪(兆欧表)资料

部分资料采用有限开源,一旦全部开源,很多人都会拿去商业贩卖,违背开源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