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子管代替矿石检波器

楼主(2020-07-26):
用电子管代替矿石检波器。没有矿石,同时为了试验,计划用电子管代替矿石,用于检波。为下一步代替2AP7做电子管电视机鉴频器打基础。网友们谁搞过这个试验?

网友:
你的想法当然可以,但是,灵敏度没有二极管高,红灯711就改为晶体二极管检波,提高了灵敏度,用电子管检波,最好有高放。

网友:
完全可以。六十年代,曾用1A2灯丝加1·5伏,一次成功。

网友:
有例子 用直流电子管1A2灯丝给1.5伏就可以作为检波二极管用于矿机的例子,主要达到起始导通电压接近于零的优势,但内阻大,需要大阻抗负载。

网友:
小时候玩过6N2的45脚接上灯丝电源,当时就用了个6V小电瓶,然后123脚只用两脚,具体哪两个脚忘记了,好像是23脚吧,这个可以试验一下,可以正常检波出声,声音和二极管比好像差不多大。

网友:
怎么赶脚要往回返……

网友:
用导弹打蚊子。二极管又便宜又好用,为什么要整电子管

网友:
实际就是做个单灯机,换个说法罢了,

楼主:
没有2AP7,顺便试试

网友:
2ap9不行吗?1n60才几分钱一个。再说了,模拟电视台马上就都关闭了,还装电视机你收看什么?

网友:
矿机应该用矿石必须是无源的
用二极管是无源收音机也算现代矿机---与时俱进

电子管?搞研究那就自己试试就是了。没啥不可以,

网友:
没事试试,玩的就是乐趣

网友:
可以的,只是做出的不再是矿石机了......

楼主:
男士还是女士?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
前辈走过的路,后辈又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