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47.B607对管

楼主(2020-07-26):
请教一下D647.B607对管的参数。

网友A:
网上搜不到?

网友B:
800伏100安77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伏100安770瓦

这个厉害,这是航母上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不到?

是搜不到,好像是保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搜不到,好像是保密的。

B66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搜不到,好像是保密的。

看看哦。。。

网友:
这种破管到处都是 667+647音响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