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看看我这瞎折腾的方案可行不?

楼主(2020-07-27):
想试试用二极管整流加延时电路直代5U4G/5Z3P,材料都备好了,准备开工,直接上图,欢迎直喷!

网友A:
可行,继电器线圈端电压(不稳压)6V。现在没有产品用白金触点的,时间长了触点会氧化烧损甚至融合,影响B+的稳定,出现噪音干扰,
用1N4007取代5U4G是个好的选择,没有必要加延时控制,只要在整流输出加一只50-100欧限流电阻然后增大第一滤波电容就可以起到一定的延时保护作用。

楼主:
细节再处理一下,延时板前加个7805

楼主:
还是应用到这套300B电路里来

楼主:
制作完的大体外行就是这样的,计划加个LED指示灯

网友B:
很漂亮。不过延时实在没必要。我原来也迷信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有何意义?既有电子管整流的效果,还省电?玩胆机的不差这点电费钱吧

哈哈,不是为了省电,目的是为了玩而验证一下,还有就是目前电源变压器温度稍微高了点,也想减轻5U4G这15W的负载,如果可行又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不过延时实在没必要。我原来也迷信这个。。。

刚刚忘了介绍,这次折腾的目的是为了给电源变压器减轻负载,5U4G的灯丝供电可以节省15W,至于延时,心想既然改就随便玩玩吧

网友:
直接搞个灯丝变压器,更简单。

网友:
图纸没看明白。延时电路的供电取自高压吗?

网友:
看了半天才明白,延时电路的供电是用的灯丝5V绕组整流取得的。7805就别加上了,78XX系列三端稳压块的最小压差是3V,而交流5V桥式整流的峰值电压才7V,还得考虑整流桥的压降,带载顶多也就出来6V的直流,加上7805也不会稳压。

网友:
只有大功率的输出级,而且功放管是满负荷极限值运用的,才有高压延时的需要。
对于5U4G这样整流管能应付的乙电,属于小功率范围,实在没有必要搞什么延时。

网友:
名符其实的瞎折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忘了介绍,这次折腾的目的是为了给电源变压器减轻负载,5U4G的灯丝供电可以节省15W,至于延时,心想 ...

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继电器线圈端电压(不稳压)6V。现在没有产品用白金触点的,时间长了触点会氧化烧损甚至融合,影响B+ ...

好的,材料准备的充足,折腾完这个再做个不加延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过很久的5Y3整流管,除去整流管自己寿命稍短,感觉其它电子管寿命不受影响,现今换成晶体二极管应该 ...

这点我倒是没想到。提醒了我

网友:
我来瞧瞧,可惜没技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过很久的5Y3整流管,除去整流管自己寿命稍短,感觉其它电子管寿命不受影响,现今换成晶体二极管应该 ...

这得两说这,高压延时并不是增加整流管的使用寿命、而是增加功率管是寿命。就是说:如果是30~50元的管子就没有必要加延时电路;要是几百元一只的管子还是需要加延时的。
其实,最可靠的还是手动延时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手动开关即可靠又省钱,加个开关总比不加好,但实际对功放管延寿的效果没见有统计。

高压延时可以延缓电子管衰老是有理论支持的,至于延缓多少还真没法量化。

网友:
爱折腾是坛友们的共同特点,也不用说有没有什么必要,目的就是为了实验,折腾!

网友:
想古朴,日光灯启辉器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加自保持,做出来漂亮一些

网友:
俩4007挺好的,不要迷信延迟通电,这是过去用来保护汞蒸气整流管的,真没啥意义 ,就是折腾而已

网友:
应该没必要,早期显像管很贵,人们为延寿加延时电路,实际证明无效,显像管寿命不会延长,后来就彻底取消了这无用电路,以前人们对电路还是研究不透,所以出现许多多余的设计,如到处屏蔽罩,各种屏蔽线,巨大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后来这些东西精简了,工作一样很稳定

网友:
二极管的开关噪声要处理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但我个人认为,灯丝预热,高压延迟,有很多的电路可以用,电源牛功率小的情况下,用5伏12伏开关电源改,用805.211.845做机的,用开关电源供灯丝的很多,要求高的用牛供电,胆整流,目的就是听到不同于石机的声音,如果你的功率管档次够高,价高,就不要为了一点点钱的事费那么大的劲,整流管国产的价不高,电费也不是很贵,个人认为,胆整流对整个机器胆寿命有很大提升,电子管是很古老的东西,应用新技术没问题,但要全盘考虑的话,个人认为,胆整流最为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