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斐讯k2的5G转2.4G中继非常慢,如何解决

楼主(2020-07-27):
荒野无灯系统,斐讯K2  a2版,接收5G信号,信号强度40%左右,然后5G和2.4G转发,直接线接电脑,速度11M,无线5G转发速度也还行,能到7M(对方应该是100M宽带),但2.4G转发才1M多,通常才300-700K甚至更低,请问该如何设置?我把截图发上来,各位大神帮看看哪里设置错了,谢谢

网友:
斐讯都倒闭多年了,买新的吧
搞中继,不如买MESH

网友:
我也刷的这个ROM,主要是主路由信号不强,5G更适合高带宽.

网友(2020-08-29):
第三方固件,肯定有这样那样的BUG。

你这个所谓的荒野无灯,看界面就是老毛子的潘多拉嘛。潘多拉似乎对MTK的无线驱动没有做好,

原厂固件,或者官改固件其实都不错,斐讯已经倒了,也不会再在后台乱搞了,换回官方固件其实挺好。

我用的就是官改,一直都挺好,5.8G中继,信号强度只有20%左右,2.4G转发,有线下载测速,能到10兆每秒,手机连2.4G也能到4-5兆/S.

网友:
大道 至简,原厂的很好用

网友:
我有个K2,A2版的,就拆开刮验证码试了下机,卖不知道现在值多少?

网友:
不折腾就官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