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不认盘又能读SMART?

楼主(2020-07-27):
在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里面,只能识别出“磁盘驱动器”,识别不出型号。
用HD Tune和CrystalDiskInfo可以正确识别SMART信息,如图
今天比前几次好了一点点,DiskGenius也能识别出型号了,但是因为寻道错误很高,暂时没办法正常进行数据恢复。
这个盘放了4年了,一两年前还能正常读数据
现在主要有一些资料想备份(虽然不是什么很关键的资料)正在探索如何解决……

网友:
SMART信息又不存在磁碟上的,电路板上会有个25系列的FLASH,硬盘固件和信息是存那个里的
至于不认盘,多半磁碟物理损坏,或者磁头损坏,后者居多。需要更换磁头或者剪掉磁头才能读取数据。

网友:
硬盘SMART信息记录在磁盘的固件区的指定的文件(模块)里,能认出硬盘型号及健康信息表明磁头和固件区基本正常。现在看能不能用硬盘镜像工具把要恢复的磁盘从头到尾扫一遍做成镜像文件,再从中恢复文件。

硬盘电路板的25芯片里记录的是主控芯片的引导程序,硬盘磁头个数,磁头号,硬盘固件区地址及固件区的磁头适配参数,固件区坏道表等信息,其作用是确保硬盘启动后能够正常访问磁盘上的固件区,这是硬盘启动的第一个过程。

硬盘固件区在磁盘上,里边包含很多文件,记录有硬盘的型号,序列号、ATA通信程序,SMART管理程序及信息,数据区的原始缺陷表,坏道表,用户缺陷表,数据区段位表,及数据区磁头适配参数等,
硬盘启动的第二步将加载固件区中的文件到板上的缓存完成硬盘的启动过程。
其作用是确保磁头能够正常访问读写用户区的每个扇区,这时硬盘就启动完成了。

楼主:
确实,这就证实硬盘的电路板部分没有故障,机械部分有问题。
估计在无尘室换一个磁头之后可以读一部分数据。
也有可能是电机问题,那就要把碟片和电路板一起换到另一个盘上。
那么问题来了,哪来的无尘室呢……

网友:
     磁盘已经废了,要操作的是导出文件,网上数据恢复软件有许多,都是收费的,在这些收费之中相对来说还是DG好。你打开DG选中你的这块硬盘(坏盘只要识别了)点击恢复文件按钮或点工具按钮,选恢复,它会把你现在及以前多次目录显示,你选中要恢复的然后会让你复制到指定文件夹,这时就要收费了,如果你不交费,它会象征性的复制文件,然后你可以预览你要恢复的文件但不能复制,只能截图。
     DG软件有磁盘→坏道检测与修复(特慢),不过有可能丢失文件。
     文件恢复科技城有专业人员,原来索价较高,现在不清楚。

网友:
清零试试,用原厂的工具

网友:
一般来说是用户缺限表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