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4C手机充电时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显示屏MI亮灭交替,请朋友们支招

楼主(2020-07-27):
MI-4C(小米4C)手机充电时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显示屏中间的MI图标亮灭交替,
把电池拆下用4.4V稳压电直接并到电池上充几个小时到充电电流很小后,把电池片
装回去,按电源键出现MI图标亮几秒后消失还是不能开机
按音量键下半部,同时按电源键,出现卡通图标亮几秒后消失
按音量键上半部,同时按电源键,没有反应
什么毛病,知道的朋友请支招,谢谢

网友:
用组合键(网查)格机
不行?
那是变砖了

还可以连电脑线刷救砖

网友:
出现兔子修机器人后,连接电脑,mi flash刷机

网友A:
看电池电压掉落情况,有可能是电池老化。或者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电压掉落情况,有可能是电池老化。或者换个电池试试。

赞成,也碰到过这个样子情况,电池不行了,或者保护板损坏

网友(2020-09-04):
刷下机应该可以的

网友:
测量电池可以充电、并电压正常,建议刷机、同时要注意版本,小米刷错了版本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