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看尽“长安花”——记多用途单端平台的设计架设

楼主(2020-07-27):
抛弃一管三牛一机箱的老套路,此平台至少可以搭载八种常见功率管(p1 p3 p6 p9 p12 p13 p14 p15)以及数不清的前级管。换装不同阻抗的牛就可以通吃几乎所有低压单端线路。
电源分体式设计,用一头BT3扫频仪电源牛与两头7.5v小牛。电子管可调稳压电源,180-310V 150ma调节范围,在“云外天”老师的图上改制。采用拖链电缆和航空插头与主机连接。有B+、6.3VAC、直热电子管灯丝直流浮地电源与VU表驱动电路电源四组输出,后两者分别由小牛与大牛15V绕组经过模块输出。
主机设计图已经发厂家,正在洽谈加工事宜。设有六个管座孔,管座固定于避震板上,再安装在顶板上。每个避震板下再固定一片玻纤板,本管周围元件采用搭棚钉焊在板上,形成可更换模块,并用接线端子与其余电路连接。可永久可临时,搭配丰俭由人,更换电路易如反掌。又设音箱接线端子与6.5mm耳机座两种输出方式。
现在还是纸上谈兵,边制作边更新,今天先到这

补充内容 (2020-8-18 22:22):
稳压电源做了部分改动,R3采用56K,R14采用110k. 若将wy3p改回4764,则R1要增大十倍。这样6j9帘栅压大约对地200v,对阴100v,达到作者的设计要求。稳压电源出处做更正:《高保真音响》1998年09期,作者袁章斌,并...

补充内容 (2020-8-18 22:23):

补充内容 (2020-8-18 22:38):
稳压电源实测参数见15楼。参考网址http://www.yunwt.net/2wenzai_power/p14.htm

补充内容 (2020-9-2 17:33):
制作完成,图片见19楼

电源机箱图纸(未完成)

电源机箱图纸(未完成)

稳压电源图 R8为假负载。

稳压电源图 R8为假负载。

主机顶板开孔

主机顶板开孔

RCA座以及耳机座安装在前板上

RCA座以及耳机座安装在前板上

网友:
继续。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没头绪。

网友:
好方法,适合折腾不停的朋友。

网友:
折腾吧  不折腾那对得起这个爱好

网友A:
成人的玩具。折腾的人没有一个静心听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人的玩具。折腾的人没有一个静心听音乐。。。。。

不喜欢音乐,哪来动力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喜欢音乐,哪来动力折腾?

对,就是喜欢折腾不同的器材音乐才会不停的折腾管子。

网友B:
我也早搞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早搞了一个!

发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
没事穷折腾~~~

网友C:
既然都分体了,不如考虑多几个独立的灯丝电压绕组,便于玩直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分体了,不如考虑多几个独立的灯丝电压绕组,便于玩直热管。

屏压高的直热管玩不了。可以旁热前级推直热后级或者反过来,全直热的也玩不了。加独立灯丝也不难。先把旁热管玩一遍。

楼主:
唉,机箱要二十天才能到手。过几天玻纤板来了先搭几部地摊机过过瘾。

楼主:
近几天由于机箱未到,进度缓慢。陆续把整流滤波板、稳压板、6n11+6p14焊出来了。

6n11前级、6p14后级的布局图。粘在玻纤板上准备钻孔

6n11前级、6p14后级的布局图。粘在玻纤板上准备钻孔

完成的6n11前级正在测试。270V 每管各4.5ma,一致性好,工作正常。

完成的6n11前级正在测试。270V 每管各4.5ma,一致性好,工作正常。

前级板测试中。

前级板测试中。

稳压电源板

稳压电源板

整流滤波板

整流滤波板

楼主:
在一楼贴图基础上经过改动(见一楼补充),稳压电源完全达到设计要求。360Vdc输入,在2k假负载(模拟一般小单端)下195v-320v可调,电流可达180ma. 输出195V@2k时调整管功耗最大,每管8w左右,低于极限值11w. 灯丝最好全部悬浮不接地,不用垫高就可免除阴极-灯丝击穿风险。电位器要使用精密多圈式,方便精准调节电压。

楼主:
部分准备实践的电路图。都是网图,自行简化了反馈电路。在这里感谢各位原作者(包括白版和院长)。经过仿真,性能优异。还没有实做,不保证听感满意 用multisim14的同学可以pm我发ms14文件,太大了这里放不下。
最后一图是4p1s耳放电路,接成三极管,抑制栅接阴接阳区别不大。牛牛是7K比300的。当然可以用5K:8的推箱子,功率不小于1w
之前做的6s45耳放现在还在用,不过5mw输出时THD大概0.35%,虽然没有听感上的弱势,不过总觉得太高。前两张电路图的牛我打算直接换成7K:300的潘牛试试。不过这牛是为三极管设计的,用于五极管输出级不知如何(阻抗大致匹配,仿真结果很棒,5mw THD低于0.02%)

楼主:
多嘴一句。听古典没几年,在德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巴赫海顿莫扎特到贝多芬勃拉姆斯,最近又着了古斯塔夫马勒的道…始终觉得这一派才是严肃音乐的正统。乐章里揉入了高度的艺术美感与近乎哲人般的深邃思想以及纯真澄澈的情感。正谓如沐春风,醍醐灌顶。其中伯恩斯坦后期指挥纽约爱乐的马勒交响全集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震撼录音,水平已经登峰造极。故把头像换成了伯老爷子,我造新机的心情也更加急迫。不知伟人作品在这套平台上能否绽新芽,吐清芬…

楼主:
马勒作品过于超前,死后半个世纪才被广泛认可…

楼主(2020-09-02):
近期制作完成,发图啦。看坛友们积极性不高,放图来吸引你们

楼主:
现在使用的电路是6n11推4p1s,一边4p1s坏了,新管到了之后再评论听感

网友D:
难道是网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网线连接?

拖链电缆。,,。

楼主:
6n11推4p1s电路,当采用如图大环反馈形式时,听感极劣。声音呆傻,结像全无。去掉大环,只保留本级反馈,声音灵动可人。
实测参数:
频率响应:20Hz -0.8dB,20KHz -0dB
THD:≈1% at 1.1W,1Khz;≈0. 1% at 5mW,1KHz
最大每声道不失真输出功率:1.1W

网友:
要折腾就得准备一台多功电源总成!外搭一台高质量多功能输出牛!接着是宽频扬声器,基本够折腾了!

楼主:
今天磨机、换管时又有新体会。
6N11真不愧“低噪声”称号,内部螺旋灯丝,作耳放前级,在后级直流点灯情况下可以交流点灯,底噪基本没有。而普通电子管在相同环境下底噪大得吓人。螺旋灯丝将交流电产生的交变电磁场基本约束在阴极以内,不会发散到其他电极而在其上产生噪声电动势。普通的电子管灯丝不具备这种结构,会使电磁场发散。估计6N4/12AX7也是可以交流点灯的耳放前级管。

偏好不加阴极电容的声音。理智如贤哲,感性如诗歌。马勒的交响少了阴极电流负反馈是万万不可的。加上电容之后多了无谓的喧嚣浮尘,打破感性理性的精妙平衡......

网友:
多抽头的全能输出牛应该是存在的,只是体积大一些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磨机、换管时又有新体会。
6N11真不愧“低噪声”称号,内部螺旋灯丝,作耳放前级,在后级直流点灯情况 ...

阴极电容加与不加,必有其中的道理。这个道理一旦明白,自觉地就知道该加必须加,不该加就必须不加,绝对不是凭一耳朵的感觉去判断,或者凭个人的好恶去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