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奇怪故障

楼主(2020-07-28):
一个3842+358结构的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一开始是烧保险,打开检查,开关管爆了,3842烧了,于此相关的开关管漏极0.几欧电阻、3842启动电阻等烧了,坏件全部更换后,为了保险起见,用检修直流电源加电,输出电压调到100V,限流200mAm,加电,输出指示灯亮了,但是,这时维修电源输出电压降为14V,电流115mA,不明白为什么;换220交流电,串45W灯泡,加电后灯闪一下灭了,然后很快亮起来,输出指示灯有正常指示,量空载输出35V,输入的220V交流只有15V加在充电器板子上,这时候如果去掉灯泡,电路板肯定会烧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电路上哪里有故障?

网友:
有时候串了灯泡会误判。大电容坏了?

网友:
40瓦灯泡有点小,换100瓦试试,再看看压降。

网友:
现在这个非常便宜,不值得修。

楼主:
大电容坏了?短路?觉得可能性不大,回去换了试试,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初级有匝间短路?

楼主:
S级电阻我用的大约是0.3,有没有可能是它太小了?

网友:
220V整流二极管全换掉。保证直流300V部分都完好,
保证开关管栅极到3842第六脚的电阻无问题,最好也换掉。充电器空载,串灯泡再试。

网友:
现在开关变压器许多是铝线的,极易断路,坏了也就废了

网友:
220交流那么低电压肯定整流管有击穿现象。电动车充电器基本炸开关管没有遇到二极管不击穿了。

网友:
低压部分有故障。

网友:
可能光耦或者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