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单lGBT管用变频器模块代换使用

楼主(2020-07-28):
朋友一焊机损坏无输出,查出2个10UF50V电容怀孕2个lGBT管损坏,电容用10UF400V铝电解代,原|GBT管是25A1200V的,因手中无此耐压的管就放置在一边,过了几天看到我电子垃圾中有几个变频器电路板,就想可不可以用变频器模块代用,变频器模块也是|GBT管,只是多只组合而成,一试还挺好。发出来给坛友做个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观的确是合不上,可以改改,电磁炉lGBT手中没有,买的话假的太多。主要是手中变频器板没什么用,正好废 ...

维修买过几次电磁炉IGBT,都能用。
模块当然好过外面买的IGBT

楼主:
这是拆掉散热器的IGBT管,它边上的10UF电容己明显鼓包,查驱动部分电阻变压器无开路状况。

网友A:
变频器模块外观跟以前的合不上吧?
可以用电磁炉的IGBT替代呀
便宜

楼主:
因为不太确定,就随便固定试了一下,可以正常焊接,没敢长时间试,模块没散热器温度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模块外观跟以前的合不上吧?
可以用电磁炉的IGBT替代呀
便宜

外观的确是合不上,可以改改,电磁炉lGBT手中没有,买的话假的太多。主要是手中变频器板没什么用,正好废物利用,还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买过几次电磁炉IGBT,都能用。
模块当然好过外面买的IGBT

我没你运气好,买过一次新的加功率就炸,要不就是没任何反映。这个模块是六合一的,只用了其中两只,另四只可以备用到焊机报废。

网友B:
真的吗?那个电焊IGBT看型号耐压好像是1200v,一般变频器模块的IGBT耐压好像是600V。是不是电焊机的功率块别人换过,原本就是600V的。

楼主:
原先散热器用不上了,就用铝板做了一个散热片,打孔切割安装,连续烧了7根焊条,模块大概40度左右,就此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那个电焊IGBT看型号耐压好像是1200v,一般变频器模块的IGBT耐压好像是600V。是不是电焊机的功率块 ...

这个焊机朋友买的不到一年,是我第一次拆的,那lGBT应该是原装。变频器模块我手中还有几块英飞蓤的,都是1200V的,600V的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C:
代换是可以的,最好是把Rg电阻也换成变频器的,因为它影响功率管的开关速度!容易引起模块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换是可以的,最好是把Rg电阻也换成变频器的,因为它影响功率管的开关速度!容易引起模块过热!

看了下变频器板,模块好像是通过光耦驱动的,不知Rg电阻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好办法,我手头有10多个变频尸体,下次修焊机试一下

模块中多余的lGBT需用一个几K电阻把GE连接起来,从免误导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焊机朋友买的不到一年,是我第一次拆的,那lGBT应该是原装。变频器模块我手中还有几块英飞蓤的,都是 ...

单相220电源的变频器用的是600V的模块,1200V的模块 是用在三相380电源的变频器上,我手头有好多整流桥坏,或其中一只IGBT坏的模块,想用来做逆变电源玩玩

网友F:
模块当然好过单管,但要考虑成本的,你一只六单元模块的价格都快赶上这台焊机了,我一般都是用损坏一臂的模块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相220电源的变频器用的是600V的模块,1200V的模块 是用在三相380电源的变频器上,我手头有好多整流桥坏 ...

单相220的变频器我没有,我手中是工业380的,全是1200V的,淘汰的或是坏了弃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块当然好过单管,但要考虑成本的,你一只六单元模块的价格都快赶上这台焊机了,我一般都是用损坏一臂的模 ...

的确如此,这个模块比焊机还贵,但是想找一块内部有一点损坏的模块好像比较困难,我拆了公司几个坏了弃修的变频器,模块全是好的。

网友D:
很多变频器的IGBT模块是复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相220电源的变频器用的是600V的模块,1200V的模块 是用在三相380电源的变频器上,我手头有好多整流桥坏 ...

不知你手中坏模块是多大电流的?因为我不修变频器,如果有兴趣可以用我好的换你坏的,只需内部有2个lGBT是好的即可,我需25一50A1200V的。其他坛友手中有坏的也可以,我手中还有一些可控硅模块/大功率单硅/拆机日本大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你手中坏模块是多大电流的?因为我不修变频器,如果有兴趣可以用我好的换你坏的,只需内部有2个lGBT ...

有是有,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是有,用来做什么

主要用来修焊机和充电电源,但是至少需要内部有两个IGBT是好的

网友E:
一般至少4个是好的,盖子开出来看得到,其实维修还是买IGBT管子好,散热片也可用原来的 ,用模块代替还得想办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至少4个是好的,盖子开出来看得到,其实维修还是买IGBT管子好,散热片也可用原来的 ,用模块代替还得想 ...

业余帮别人修了一些,单IGBT管好像不怎么耐用,换几家买的管也是一样,用模块就很好,特别是英飞蓤特别耐操。改散热片只要空间允许就没问题。还一个就是为了信誉,在熟人圈里如果有人说你修的东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完蛋了。

网友G:
变频器的不能代替焊机,变频器都是低频管,焊机是高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变频器的IGBT模块是复合模块。

其实这种模块就是几个|GBT管和几个整流器,热敏电阻组合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的不能代替焊机,变频器都是低频管,焊机是高频的

的确是有高低频之分,高频器也有高频模块的,如尾号S4型,E3是低频的。开始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里用它代换焊机的,这个把月焊机每天基本都在用,说明代换是可行的。这几天下班后无聊,用变频器模块代换电磁炉的门控管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D:
这是个好办法,我手头有10多个变频尸体,下次修焊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好办法,我手头有10多个变频尸体,下次修焊机试一下

肯定可以的,最好用局部有损坏的模块代换,用完好的模块有点可惜。欢迎坛友交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那个电焊IGBT看型号耐压好像是1200v,一般变频器模块的IGBT耐压好像是600V。是不是电焊机的功率块 ...

输入电压220V变频器模块的IGBT耐压600V,输入电压380V变频器模块的IGBT耐压1200V.

网友G:
如有S4的模块绝对好用,非常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有S4的模块绝对好用,非常耐用

一只原字原码FF300R12KS4 英飞凌IGBT模块,去年模块紧张时卖1000多元,比一般小型电焊机都贵

网友:
这几年模块价格飞涨,不过英飞凌的12KS4确实好,只要不是电路做的太差真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电压220V变频器模块的IGBT耐压600V,输入电压380V变频器模块的IGBT耐压1200V.

内行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有S4的模块绝对好用,非常耐用

S4的模块的确好用,我手中有T5/E3,也比较耐操。

网友:
目前S4是工作频率最高的,价格也是最贵的。

网友I(2020-09-01):
换出几箱模块,大多炸得厉害的都卖废铜了。剩下三相全好的还真没想到用处,楼主这做法好,有空画板搞些逆变后级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出几箱模块,大多炸得厉害的都卖废铜了。剩下三相全好的还真没想到用处,楼主这做法好,有空画板搞些逆变 ...

还有坏的没?换不?

网友:
这个我有试过,一台瑞凌焊机,二个模块炸了,正好我有二个东芝的50a的变频器igbt模块,安装好后,试机焊接,效果还可以。

网友:
模块盖子都打开了? 我一直以为模块的电流要大

网友:
一直想用IGBT模块做个音频的功放

网友:
六个管并联全部用上,想炸也难除非电路失控

网友(2022-03-09):
来做逆变电源玩玩

网友H:
前几年一直有这个想法,把家里用的200A焊机,改成大功率IGBT模块的。虽然模块价格比电焊机都贵,一直想改但没时间,后来发现原来并联多管也不容易坏,放弃这个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年一直有这个想法,把家里用的200A焊机,改成大功率IGBT模块的。虽然模块价格比电焊机都贵,一直想改但 ...

请教下,并管时,驱动脚怎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