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110V的变压器串联,次级构成正负电源行不行?

楼主(2020-07-28):
110V两个初级串联,次级通过整流稳压后组成正负电源,正电源带一个继电器,吸合时电流几十毫A,平时正负电源也就十几毫A电流,能不能正常工作?

补充内容 (2020-7-28 23:30):
变压器是同一个型号,每个变压器输出电流在200mA左右,串联后次级电流是不是下降了?

网友:
变压器初级并联次级串联,在变压器功率足够的情况下当双次级变压器使用肯定没问题,无非一台机器或一个用电气的两部分分别用两个电源。
在两个变压器各参数相同的情况下,两初级和不超过变压器额定电压的保险丝串联,且两初级串联,一般也不会烧变压器,串联电路各处电流相等啊!
我小时候曾在学校偷接三相电的两根线听过装十节一号干电池的录音机,肯定买不到380V变15V的变压器,就买了两枚220V变9V且带整流滤波的,出、次级都串联起来,接在电池盒里的正负极,用了四个多月没出任何问题。
不过现在的使用场景是两枚同样参数的变压器初次级串联当双电源用,我觉得一般没多大问题,但一定要接保险,一旦出问题也不过是保险丝断。

网友A:
两个变压器串联工作必须要有电压交联,初级串联,次级就要并联,初级并联次级可以串联

楼主这种接法是不可靠的

网友:
基本上没啥子问题的,

网友:
负载不平衡的话
会不会造成重载那颗变压器初级压降比轻载的大?

网友B:
这样使用问题不是太大。如果是长期使用还是建议使用一个220V的好点。

网友:
电流小没问题,这么用就行。

网友:
大孔老师严谨,意见很值得采纳!楼主这样的电路很容易因输出正负端负载的不平衡而导致变压器直流偏磁影响输出功率甚至变压器烧毁。

网友:
同一个型号的变压器  , 那样没事   ,不是一个型号的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使用问题不是太大。如果是长期使用还是建议使用一个220V的好点。

如果用两个220V的初级串联,工作在220V电压,在轻负载下是不是可以连续工作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只需几十mA的小电流正负电源,何不采用更简单的供电方式:半波倍压。只要变压器和滤波电解得当,负荷能 ...

手上没有啊,刚好有两个110V的,合理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变压器串联工作必须要有电压交联,初级串联,次级就要并联,初级并联次级可以串联

楼主这种接法是不 ...

同一种型号的变压器,功率只有几VA的也不行吗?负载不大,短时间正电源继电器吸合就几秒超过几十毫A,其它时候正负电源就10毫A左右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