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4132

楼主(2020-07-29):
这几天翻出以前留下来的几块集成功放打样装起来是听了一下,感觉STK4132||的声音还是挺适合自己的,但也遇到了一点麻烦解决不了,测量两个声道无信号时的噪音电压一个声道1.7mV,另一个声道是3.2mV,想尽办法也解决不了。后来用示波器观察竟是50周的园脉冲信号,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就是类似下图的波形,电压低的一声道脉冲要稍尖锐一点,直线部分还是比较干净的。

网友A:
我也不懂,只是感觉这个电路输出用得了这么大扼流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只是感觉这个电路输出用得了这么大扼流圈吗?

板子可以用到STK4192||,所以留的就大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下图的波形,电压低的一声道脉冲要稍尖锐一点,直线部分还是比较干净的。

貌似整流跟输入线路之间有耦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厚膜的两个输入端对地短接,测输出噪音电压相同可以排除厚膜的问题,否则就是厚膜不良。如果厚膜没问题, ...

谢谢回帖!输入端短接和断开变化不大,把前端的几个接地点断开后重新连接到电源地端也没什么变化,比较郁闷。电位器板部分是计划剪裁下来的,功放输入点是两侧的插头,这块实验板没裁下来而是直接在背面用短线连上了。电位器用的是“50KA*2”应当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整流跟输入线路之间有耦合了👀

输入端似乎没什么影响。

楼主:
关键是这个噪声的波形比较奇怪,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似乎没什么影响。

可以用一组板外的整流滤波用三根线并接上试试看是否是板上整流滤波部分引入的噪音,,板上这部分电路离得实在好近

另外,你两个大电容没问题吧?

网友:
1.7mV的噪音很小吧,耳朵趴在喇叭上听的见?

网友(2024-02-16):
这个PCB哪里有?

网友:
会不会干扰来至外部,给他弄个铁壳子屏蔽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下图的波形,电压低的一声道脉冲要稍尖锐一点,直线部分还是比较干净的。

电位器要远离交流电源电路,另装在机壳上

网友:
把攻放IC的输入对地交流短路,看看是否有降低?

网友:
电源电压多少

网友:
电位器外壳接地试试看

网友:
厚膜的增益过高,可以降低增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只是感觉这个电路输出用得了这么大扼流圈吗?

曾经有介绍用1mm漆包线,绕成直径1CM 十圈就够了

网友:
看到这个,又回忆起当年陪伴了十年的神器STK4191,怀念那暖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