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电路的疑惑

楼主(2020-07-29):
这是一台等离子电视的屏驱动电路,上电即爆Q21(MOS,6R199)还有就是Q20的作用,当Q20导通时,给C46充电,但它没有放电回路啊,难道通过MOS内的二极管放电?这也太慢了吧?请高手们为我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修电源最好串个100W白炽灯,灯亮说明有故障。
2,故障点可能是某整流管或电容或输出负载短路。也可能反馈失效。
3,Q20的作用:Q21导通时T03储能Q20关断。Q21关断时T03对输出释放能量,Q20同时导通,通过T03对电源反充电,同时让磁芯加上部分反向磁通增加磁芯利用率。

以上是个人胡乱猜测的,不喜勿喷。

补充内容 (2020-8-2 10:20):
Q20导通的时候,应该是部分能量以正激方式输出给次级,未能耦合的漏感能量放回给电源。
有源吸收电路把漏感的能量重新利用,提高了电源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修电源最好串个100W白炽灯,灯亮说明有故障。
2,故障点可能是某整流管或电容或输出负载短路。也可能反 ...

非常赞同你的看法。也有人说Q20是复位电路,是帮变压器磁复位的。这个电路也是反激电路,但这个电路没有RCD吸收电路,那么Q20的作用就很明显 了,它的内部有一个跨接在DS极之间的二极管。当Q21关闭时,变压器初级的反峰电压通过Q20为C46充电,完成反峰电压吸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你的看法。也有人说Q20是复位电路,是帮变压器磁复位的。这个电路也是反激电路,但这个电路没 ...

光是吸收的话,那就上个二极管就行了。
看元件配置,这个电源的功率怕有几百瓦,用RCD吸收的话要浪费10多瓦以上吧。
Q20的驱动线圈与输出同向,使变压器向输出释放能量的整个过程Q20都是导通的。
漏感的能量充入C46的时间很短,然后C46将向变压器和电源放电。变压器耦合部分能量到输出端,部分反给电源。
同时这个反向电流使磁芯反向磁化,使磁通变化量比一般反激要大,磁芯利用率更高。
也可以理解为同样的磁芯因此可以做更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是吸收的话,那就上个二极管就行了。
看元件配置,这个电源的功率怕有几百瓦,用RCD吸收的话要浪费10 ...

看到你的分析,我才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