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P6P电子管有间歇性啪啪的爆音是怎么回事?是单端胆机已经初步排除机器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补一段视频
两只新买的79年老曙光6P6P电子管都有这个现象,一只严重一些,对调左右声道爆音也会对调,
前级管子拔掉也会有爆音。换上6P1电子管爆音消失,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搞不明白。
求教一下电子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谢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3MzY1MDA4NA==.html

补充内容 (2020-8-1 22:53):
联系商家又给发了两个管子 换上后一切正常了。谢谢各位。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可以肯定告诉你...是管质量问题....再买管吧.....各组电压是正常的.....是6p6p垃圾制造工艺不过关...平均7只就有1只这问题...电脑旁听得很清楚这现象,,,包括曙光.黑壳.铝壳....南京铜壳..都有这现像...玩6p6p也不小钱现在、像滴水声...不是啪啪声.... 尽量买铝壳6p6p、

网友A:
6P6P在板压比较高的时候,会出现极间打火。

网友:
请问前级是什么管?上电路图看看。装了一台听正常。

网友:
那一个6P6P有阴极与灯丝短路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好,爆音还没明白什么意思,是断续的声音么

谢谢 一会传一段录音听听

网友C:
如果那个管子,板级电压没有异常升高,就可以确定,那个管子本身的问题了。
两个管子,工作时,测一下板级电压,对比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6P在板压比较高的时候,会出现极间打火。

26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那个管子,板级电压没有异常升高,就可以确定,那个管子本身的问题了。
两个管子,工作时,测一下板级 ...

好的 谢谢。。电压应该没问题260V左右

楼主:
上一段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3MzY1MDA4NA==.html

网友:
或许是电压不稳

网友:
两只管对调试听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做的不错,搭棚漂亮,是6N8P推6P6P吧,如换6P1没问题或对调还是啪啪响,估计是管子的质量有问题,再弄个管子试试吧。

网友:
这个 应该是 管子 本身问题吧

网友:
听声音有可能是自激之类的,可以在板极串入一个50欧电阻,加大帘栅退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