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04*500李滋线制做的场管和二极管双模式矿机。

楼主(2020-07-30):
        用0.04*500李滋线制做的场管和二极管双模式矿机。
        做过的多台矿机,调谐线圈都是0.04*270的,一直好奇500股李滋线的表现,就参照老虎哥01的电路做了一台场管和二极管双模式矿机,磁环是两只R40 c1/45*26*8重叠,调谐线圈用0.04*500李滋线绕41T电感108μH,天线用0.04*270绕15T,在6T,8t,10T,12t,15t处抽头用1x6波段开关选择,检波线圈用0.04*500李滋线绕5T,配SC2-300耳机效果不错,pcb板上预留了4个检波器插座,2个场管、2个二极管,经过比较,3DQ比用SD101A和BAT43时声音稍微大一点。
        经与0.04*270制作的铜同电路矿机比较,在50μa电流表的表现多了1μa,值不值得用500股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线圈首尾固定借鉴了论坛llllllxing的方法,效果很好。

网友:
机器做得很好 很漂亮 加分 点赞 加油( _)

网友:
恭喜双模式检波矿石机顺利出炉,新版制作乐趣中,享受过程,乐在其中,也能从实践中获得不少宝贵经验和知识。矿石机制作认真细致,提个改进的建议,双联并联使用时,如果在中波范围 ,假设双联可变的每联最小值就为图上标的 20P,二只并联就是 40P,假设分布电容以 10P估算,加上分布电容就是 50P,可变并联后的最大值 700P,所以最好在可变上并联一只20P多的小电容,这样可变的变化范围更合理一些,如果仅按照可变的最大值来计算调谐线圈的电感量,就会因为高端接收频率过高超过中波部分进入短波范围,造成电台过于密集拥挤在一起,选择性也必然会显得更加不足,高端的频率只要略有余量就行,一般设计时控制在1700KHZ左右就行,不宜超过 1800至 1900KHZ或以上,为了方便调节和收台,有时候甚至会把中波也设计成二个波段,这样拉开电台之间的间隔,更方便调谐收台,由于短波范围比较大,所以,短波收音机都要把短波段分成四五个以上的波段,而不是直接设计成从几M到几十M这样一个波段,道理就在这。所以,在中波波段设计里,更要照顾高端接收频率的接收范围。不至于超出中波范围过多。

楼主:
谢谢您,这种可变是2x(350+26)p的空气双联,我只用了其中的350p,每连的最小容量约10p,并联就是20p,我忘记考虑分布电容这一因素了,实际使用中确实存在动片完全旋出最高端能收到短波,但中波台被压缩在较小旋转角度的问题,降低了选择性,现在并联一只50p瓷片电容,使得可变最小容量约为80p,配合108μH线圈,中波高端为1.7Mhz,刚才串入的短波消失了,中波台间距拉大了。

网友:
恭喜新矿机新鲜出炉,磁环线圈绕的非常规整。

网友A:
请教楼主,你用的天线是多长的,地线是咋弄的,我做了个不响,怀疑是天线地线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你用的天线是多长的,地线是咋弄的,我做了个不响,怀疑是天线地线不合格

我的天线离地10米高,长35米,地线接地。你的天,地线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线离地10米高,长35米,地线接地。你的天,地线啥情况?

明白了,谢谢,我那天测试,随便从窗户扔了根5米长的电线下去

网友(2020-11-02):
看到DIY作品,我都会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