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硕人时代电动开关球阀 EMEC-706D使用参数

楼主(2020-08-01):
走道捡的这个电动开关不知道好坏。
原有三根接线剪掉了,接入三根线后,接入12伏直流指示灯亮,电机不转。
请教这个电动开关是不是直流12伏?谢谢!

网友:
楼主相信坛友多过度娘不过,无关痛痒的,问下度娘有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http://www.china-nengyuan.com/product/67530.html

太感谢您了!刚才我把电源升到直流18付时,蓝线接正极,绿黑接负极电机动作处于开的状态,断电后里面有5个2.7付3.3法的电容串联供电使其关断。黑线接正极没反应。看来它是使用交流电24付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刚才我把电源升到直流18付时,蓝线接正极,绿黑接负极电机动作处于开的状态,断电后里面有5 ...

这种带大容量电容储能的电动阀门,就是通电开启动作,断电靠电容储能关闭,就是用直流电的,决不能用交流电。

网友:
既然有法拉级蓄能电容,肯定用直流电,交流24V应该经过桥式整流电路,这样用直流24V应该也可以.